[Atmel] 用SAM-BA或JLINK跑ATSAM4E16的程序(24)AFEC自动比较

楼主(2015-12-09):
实例的目的是演示微控制器里边的自动比较功能
。要使用此功能,通道5连接到电位器应启用。用户可以改变
电压与阈值比较,终端将输出电流电压和配置的窗口值。

以下是程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ssert.h>
#include "asf.h"

/** Reference voltage for AFEC in mv. */
#define VOLT_REF        (3300)

/** The maximal digital value */
#define MAX_DIGITAL     (4095UL)

#define STRING_EOL    "\r"
#define STRING_HEADER "-- AFEC Automatic Comparison Example --\r\n" \
                "-- "BOARD_NAME" --\r\n" \
                "-- Compiled: "__DATE__" "__TIME__" --"STRING_EOL

/** Low threshold */
static uint16_t gs_us_low_threshold = 0;
/** High threshold */
static uint16_t gs_us_high_threshold = 0;

/**
* \brief Configure UART console.
*/
static void configure_console(void)
{
        const usart_serial_options_t uart_serial_options = {
                .baudrate = CONF_UART_BAUDRATE,
        #ifdef CONF_UART_CHAR_LENGTH
                .charlength = CONF_UART_CHAR_LENGTH,
        #endif
                .paritytype = CONF_UART_PARITY,
        #ifdef CONF_UART_STOP_BITS
                .stopbits = CONF_UART_STOP_BITS,
        #endif
        };

        /* Configure console UART. */
        sysclk_enable_peripheral_clock(CONSOLE_UART_ID);
        stdio_serial_init(CONF_UART, &uart_serial_options);
}

/**
* \brief Callback function for AFEC enter compasion window interrupt.
*/
static void afec_print_comp_result(void)
{
        uint16_t us_adc;

        /* Disable Compare Interrupt. */
        afec_disable_interrupt(AFEC0, AFEC_INTERRUPT_COMP_ERROR);

        us_adc = afec_channel_get_value(AFEC0, AFEC_CHANNEL_POTENTIOMETER);

        printf("-ISR-:Potentiometer voltage %d mv is in the comparison "
                        "window:%d -%d mv!\n\r",
                        (int)(us_adc * VOLT_REF / MAX_DIGITAL),
                        (int)(gs_us_low_threshold * VOLT_REF / MAX_DIGITAL),
                        (int)(gs_us_high_threshold * VOLT_REF / MAX_DIGITAL));
}

/**
* \brief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 \return Unused (ANSI-C compatibility).
*/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SAM system. */
        sysclk_init();
        board_init();

        configure_console();

        /* Output example information. */
        puts(STRING_HEADER);

        gs_us_low_threshold = 0x0;
        gs_us_high_threshold = 0x7FF;

        afec_enable(AFEC0);

        struct afec_config afec_cfg;

        afec_get_config_defaults(&afec_cfg);
        afec_init(AFEC0, &afec_cfg);

        struct afec_ch_config afec_ch_cfg;
        afec_ch_get_config_defaults(&afec_ch_cfg);

#if (SAMV71 || SAMV70 || SAME70 || SAMS70)
        /*
         * Because the internal AFEC offset is 0x200, it should cancel it and shift
         * down to 0.
         */
        afec_channel_set_analog_offset(AFEC0, AFEC_CHANNEL_POTENTIOMETER, 0x200);

        afec_ch_cfg.gain = AFEC_GAINVALUE_0;

#else
        /*
         * Because the internal AFEC offset is 0x800, it should cancel it and shift
         * down to 0.
         */
        afec_channel_set_analog_offset(AFEC0, AFEC_CHANNEL_POTENTIOMETER, 0x800);
#endif

        afec_ch_set_config(AFEC0, AFEC_CHANNEL_POTENTIOMETER, &afec_ch_cfg);
        afec_set_trigger(AFEC0, AFEC_TRIG_SW);

        afec_set_comparison_mode(AFEC0, AFEC_CMP_MODE_2, AFEC_CHANNEL_POTENTIOMETER, 0);
        afec_set_comparison_window(AFEC0, gs_us_low_threshold, gs_us_high_threshold);

        /* Enable channel for potentiometer. */
        afec_channel_enable(AFEC0, AFEC_CHANNEL_POTENTIOMETER);

        afec_set_callback(AFEC0, AFEC_INTERRUPT_COMP_ERROR, afec_print_comp_result, 1);

        while (1) {
                afec_start_software_conversion(AFEC0);
                delay_ms(1000);

        }
}
可见该程序是经过配置后,就AFEC的通道及模式,最后还设了回调函数
最后运行结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