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疯了,keil编译环境下c51程序怎么用printf和scanf函数?

楼主(2015-12-09):
void main()

   SCON=0X52;
  TMOD=0X20;
  TH1=TL1=0XFD;
  TI=1;
  TR1=1;
  while(1)
  {
       uint i,j;
       printf(“input i and j:\n”);
       scanf(“%d,%d”,&i,&j);
       printf(“i=%d  j=%d”,i,j);
    }

写到stc89c52单片机,突突突不停的输出
input i and j:
i=0  j=0
input i and j:
i=0  j=0
.........

楼主:
根本没有执行scanf()函数好伐,咋回事啊

网友A:
你是从哪里看到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从哪里看到的输出?

STC-ICP自带的串口程序啊,难道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B:
scanf ,printf这类函数跟操作系统有密切关系。一般单片机是不具备这类函的功能的,要想使用请自己写底层驱动。

网友A:
改改代码,别让它循环那么快,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改代码,别让它循环那么快,就好了。

while里面写个延时

1秒钟或者几秒钟输出一次。循环太快来得及看吗

网友D:
这样根本不支持  printf 。需要自己用写一个。

网友:
串口初始化加入 TI=1;//直接使用printf必须加入此句才能实现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