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6Z128的串口0和另外2个串口有啥不一样?

楼主(2015-12-09):
这几天在测试Ke06Z128芯片
用的是FRDM-KE06Z,软件是KDS3.0+PE

编写了个小程序,先测试串口,程序很简单:
  for(;;){
          c++;
          AS1_SendChar(c);
          for(i=0;i<1000;i++)for(j=0;j<1000;j++);//延时
}
在PE里面配置了一下串口。
结果UART0就是不行:(  郁闷阿!
后来换UART1和UART2,就可以正常工作,
换回UART0就是不行。
看手册UART0是有点特殊,但用PE应该会自动处理的吧。
求解答

网友A:
在作为UART通信上面与其他UART是一致的,没什么特别,建议debug时,查看一下UART0寄存器的配置与预期的是否相符

网友B:
请问楼主的UART0使用的哪两引脚,如果是PTA2和PTA3这一组请注意引脚开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UART0使用的哪两引脚,如果是PTA2和PTA3这一组请注意引脚开漏问题:

...

如果PTA2和PTA3开漏,我没有注意到,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但不对啊,
********************
UART0 引脚选择
选择UART0 引脚分配。
0 UART0_RX 和UART0_TX 映射到PTB0 和PTB1 上。
1 UART0_RX 和UART0_TX 映射到PTA2 和PTA3 上。
******************************************
我用PTB0 和PTB1也测试过,一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作为UART通信上面与其他UART是一致的,没什么特别,建议debug时,查看一下UART0寄存器的配置与预期的是否 ...

用PE就是不想深入研究手册和寄存器了。
PE不会有低级bug的,所以应该是个小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PE就是不想深入研究手册和寄存器了。
PE不会有低级bug的,所以应该是个小问题 ...

建议楼主将工程压缩后传上来吧,在还没熟悉PE时的确容易忽略某些小细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PE就是不想深入研究手册和寄存器了。
PE不会有低级bug的,所以应该是个小问题 ...

因为不确定是否是bug,所以需要通过检查register 的值来确认

网友C: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详情请戳:https://bbs.21ic.com/icview-121983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将工程压缩后传上来吧,在还没熟悉PE时的确容易忽略某些小细节。 ...

project已压缩在此,很简单的代码

网友D:
是不是uart0的寄存器配置的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uart0的寄存器配置的有问题啊

我用的Processor Expert , 自动生成代码的,PE我用了很多年了,爽!

UART0的bean如果真有BUG,早就被发现了,也轮不到我。
应该是个小问题,当然解决不了就是大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PE就是不想深入研究手册和寄存器了。
PE不会有低级bug的,所以应该是个小问题 ...

建议楼主下载FRDM-KE06Z开发板的原理图,搜索一下PTB1引脚。
我这边看了一下这个芯片引脚未被连接到板子两旁的座孔上,而是被用于红外收发对管了。
如果你有示波器,可以测一下R14(或R15靠近PTB1标识的那端)上是否有串口发送出来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下载FRDM-KE06Z开发板的原理图,搜索一下PTB1引脚。
我这边看了一下这个芯片引脚未被连接到板子两 ...

应该是这个问题,我看文档不仔细
谢谢!

网友E:
看看硬件上面是不是连接到别的芯片上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