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中颖51-88系列示例程序

楼主(2015-12-09):
中颖51-88系列示例程序,大量例程不能上传,加QQ:1185707977索取。

网友A(2016-01-12):
看上去很不错的样子呢,哈哈。。。

网友A:
有没有关于灯控开关的例子呀?

网友B(2017-01-04):
你好,耽误你一点时间。SH79F083A从代码选项中设置“单片机复位后IO口为输入状态”,进入程序后,如何把IO口设置成其他模式,比如准双向。只设置P1M0、P1M1、P3M0、P3M1这几个寄存器是不是不可以?还需要设置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