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法器的问题

楼主(2015-12-09):
给AD630输入信号和参考信号同频同相,输出的波形为啥有一定的直流分量?为什么不是第二张图的那样呢?

网友A:
这个问题是仿真软件的分析步长问题,你在旁边加一个不相关的高频交流电压源一端接地,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仿真软件的分析步长问题,你在旁边加一个不相关的高频交流电压源一端接地,就可以解决问题, ...

谢谢,还有个问题是怎么在multisim中加入白噪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个问题是怎么在multisim中加入白噪声呢?

百度 第一条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