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26的NVT Loader编译不了

楼主(2015-12-10):
直接使用FTP里的工程,试过Keil和ADS的工程,连接的时候都是N多错误,这个怎么解?
我们的产品硬件资源上,没有LCD,所以需要修改NVT Loader,使用__PS_DEMO_NAND__不使用开发板的硬件配置
FTP是新塘开放给我的,目录是public/N3292x/SDK/Non-OSXXXX/NVT Loader

网友A:
使用的版本有没有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是Keil和ADS冲突

网友B:
Keil和ADS冲突?这两个软件不可同时运行还是不可同时安装到一个电脑上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eil和ADS冲突?这两个软件不可同时运行还是不可同时安装到一个电脑上吗?

应该是两者环境变量有冲突,一般ads加入了环境变量而keil好像不行,需要编译的时候指定。以前遇到过。可以同时运行,只是编译连接时候注意环境变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两者环境变量有冲突,一般ads加入了环境变量而keil好像不行,需要编译的时候指定。以前遇到过。可 ...

噢,那就需要在环境变量配置的时候避开冲突,之前玩Java做过环境变量的配置。

网友D: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329xx NUC9XX】:http://jq.qq.com/?_wv=1027&k=heKR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