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怎么在CLK下将多个周期内的脉冲边沿分别提取出来?如下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2-10):
这个好办啊
先对沿进行计数,然后根据不同的计数值将对应沿赋值给不同的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办啊
先对沿进行计数,然后根据不同的计数值将对应沿赋值给不同的OUT ...

那在一系列的脉冲中呢

网友B:
这是FPGA里最基本的东西,网上搜一下吧。很多现成的代码。

楼主:
下午突然想明白了,确实很简单。

网友C:
连续采样,放到数组里,
后浪推前浪,只存最新两位;
同时比较,出现01为上升沿,10为下降沿。

网友D:
移位寄存器啊!采沿,判断为01则赋值,递减到0,输出判断大于0输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