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有用过stm32F40X做接OV5640摄像头吗

楼主(2015-12-10):
不知道能不能胜任,或者兼容,OV5640是1.8V。

楼主:
407工作在3.3V,摄像头在1.8V也能兼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7工作在3.3V,摄像头在1.8V也能兼容?

大哥,看了你发的帖子,也有4,5年工作经验了。怎么还问这问题。 我STM32 3.3V,电机24V,难道还不可以驱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看了你发的帖子,也有4,5年工作经验了。怎么还问这问题。 我STM32 3.3V,电机24V,难道还不可以驱 ...

我说的是直接用dcmi接口

网友B:
OV5640摄像头的驱动模块应该有电压转换的吧

网友C:
帮顶,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有知道的大神出来支两招!!

网友D(2016-05-0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求教

网友E(2016-06-16):
引用 网友A:
大哥,看了你发的帖子,也有4,5年工作经验了。怎么还问这问题。 我STM32 3.3V,电机24V,难道还不可以驱 ...

楼主可能问的是level shifter。

两者之间的众多IO接口,电平不一样,比较麻烦。

我也有类似的疑问,普通IO需要点评转换,

但是SCCB是要上拉的,SIOC和SIOD直接上拉,不经过电平转换直接外部3.3V的MCU,可以吗?

datasheet中说,SIOC和SIOD是可以从1.8V上拉到2.8V,可以承受这个电压差。

但是没说能否从1.8V上拉到3.3V,或者从2.8V能否上拉到3.3V。

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OV5640摄像头的驱动模块应该有电压转换的吧

SCCB的SOIC和SOID从1.8V直接上拉到3.3V,不经过电压转换,可行么?

datasheet上没明说,只说了可以从1.8V上拉到3.3V。

请指教,谢谢!

网友F:
应该有个宽电压范围,不能就是只能1.8.不能多,也不能少,这是不科学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应该有个宽电压范围,不能就是只能1.8.不能多,也不能少,这是不科学的。

这就是ov5640的datasheet语焉不详了。

它没有明确说,仅仅提到一句内部已经有了上拉电阻到5640的电源。

对于开漏结构,SIOC没问题;但是SIOD是双向的,这个就不知道是否需要level shifter,还是可以直接上拉到MCU的电平,例如3.3v。

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G:
应该要做一级电平转换吧。直连会把ccd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