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模块滤波器问题

楼主(2015-12-10):
求教各位高手,我们给DC/DC电源模块做外围滤波电路,现在把电源安装在客户的负载上进行整机测试,RE超标,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问题在哪。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找板子上的其他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找板子上的其他干扰源。

客户说他换成其他厂家的电源模块就没事了

网友B:
辐射超标与滤波没有关系,是电源模块指标不合格

网友C:
进来学习的,以前调过usb设备也经常出现这个点辐射超标,那时候我是将d+ d-加个共模电感就可以抑制,原来也试过调整电源滤波电容之类的没任何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来学习的,以前调过usb设备也经常出现这个点辐射超标,那时候我是将d+ d-加个共模电感就可以抑制,原来也 ...

可是我已经加共模电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