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4.00元(功能说明)
[STC单片机] 求助,数码管计数记着记着就停了

楼主(2015-12-10):
百思不得其解,芯片是STC15F204EA,数码管计数记着记着有时候就停了,当我在软件上自己给它高低电平变化的时候,计数正常,当我在实际操作中给它下降沿时,计数记着记着就停了,按下复位键之后,数码管清零,但之后也不能计数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bit FLAG;
sbit S2=P3^2;
sbit S1=P3^3;
void init()
{

IT0=1 ;//设置下沿触发跳变
EX0=1;
EA=1;
// P1=P1|0x03;
// P1ASF=0x03;
P2=table[0] ;
com1=1; //1表示打开位选
com2=1 ;

}

void display()
{
P2=table[a%10] ;
com1=1;
com2=0 ;
delay(30) ;
com1=0 ;
com2=0 ;

P2=table[a/10] ;
com2=1;
com1=0 ;
delay(30) ;
com1=0 ;
com2=0;

}

void res()
{
if(S1==0)
{
delay(10);
if(S1==0)
{
EA=0;
a=0;
init();
while(!S1) ;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S2=1 ;
//Delay10ms();
// S2=0;
//Delay10ms();
display();
res();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FLAG=INT0;
Delay10ms();
a++;
if(a==100)
a=0;

}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持续给下降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持续给下降沿了?

我用电压表测了,开关没有闭合时5V,闭合后是0V

网友A:
那可能你外部中断的程序那块有问题。好好检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你外部中断的程序那块有问题。好好检查检查

但是我在软件上自己给持续给它高低电平变化的时候,数码管计数正常的。 S2是外部中断那个I/O口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S2=1 ;
                   Delay10ms();
                           S2=0;
                   Delay10ms();
                     display();
                   res();

                }
        }
                  像这样就正常

网友A:
现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外部中断了。你说哪里有问题。

网友B:
你的flag是控制什么的,把初始化程序的EA提到最前面试试。

网友C:
用IO设置计数没有问题,外接有问题。硬件问题的可能性很大,有外界干扰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flag是控制什么的,把初始化程序的EA提到最前面试试。

我直接照芯片手册上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直接照芯片手册上写的

你看的不仔细,你的程序设置的是IT0=1;这个是上升沿有效,手册是IT0=0,这个是下降沿有效。

网友A:
还是楼上仔细。不过感觉一样,按键按下去是下降沿,弹起来就是上升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外部中断了。你说哪里有问题。

我用示波器看了,当计数停止的时候发现有下降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IO设置计数没有问题,外接有问题。硬件问题的可能性很大,有外界干扰的可能 ...

我用示波器看了,当计数停止的时候有下降沿的

网友A:
void res()
{
if(S1==0)
{
delay(10);
if(S1==0)
{
EA=0;
a=0;
init();
while(!S1) ;

}
}
}
我感觉你这儿有问题。你外部中断不就是检测下降沿吗?这儿又检测,不重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的不仔细,你的程序设置的是IT0=1;这个是上升沿有效,手册是IT0=0,这个是下降沿有效。 ...

不是啊!芯片上有这样一句,设置INT0的中断触发方式(1:falling only  0:Rising&Falling)  所以我设置为IT0=1了

楼主:
这个是复位的外部按键,但是计数停止后我按下复位,数字清零,但是之后数字也不再发生变化

网友A:
奥。我明白了。
你现在使用干簧管给外部中断,可能有干扰。
你先不用干簧管,你用个按键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啊!芯片上有这样一句,设置INT0的中断触发方式(1:falling only  0:Rising&Falling)  所以我设置 ...

不好意思,1是下降沿,我记错了,你现在这个问题,你可以这么解决,你的要求就是在检测到外部中断后,数码管开始计数,对吧,既然开始计数,当你检测到中断的时候,进入你的中断函数,那么你的最好这么写,检测到外部中断,你把你中断的delay函数去掉,把flag也去掉(这玩意你又没用),然后再测试,另外,你的外部中断0是中断等级最高的,所以你的复位时不起作用的,这个时候,你最好改变思路,用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奥。我明白了。
你现在使用干簧管给外部中断,可能有干扰。
你先不用干簧管,你用个按键试下。 ...

用了按键了,还是不行,我比较疑惑的是为何断电之后再重新上电就行了,而按下复位键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1是下降沿,我记错了,你现在这个问题,你可以这么解决,你的要求就是在检测到外部中断后,数 ...

把delay去掉,把flag去掉,之前都已经试过了

网友A:
还有一点我不清楚。你那个干簧管是怎么给下降沿的?是你手动给的吗?
至于复位键不起作用,可能你显示占得时间太长,导致按键不灵敏。
显示你可以这样写,不用延时。你设置个计数器,比如int Count;
在主循环里计数,到了一个阈值,比如100,则刷新显示。
这样显示占用的时间就会大大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我不清楚。你那个干簧管是怎么给下降沿的?是你手动给的吗?
至于复位键不起作用,可能你显示占得 ...

是手动给的,相当于磁力开关的这么一个东西

网友A:
还有,你说记着记着就停了,一般计到多少会停?

网友B:
这样吧,你在中断里面放入一个led指示灯的控制,看看情况。另外,你的复位键为什么不起作用,那是因为你多了一句init();你刚把最高中断给关掉,你又打开了,这个当然不起作用了,至于你的重新上电,那是相当于系统初始化复位了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说记着记着就停了,一般计到多少会停?

不一定,有时候时间长,有时候时间短,

网友A:
Delay10ms();
你这个延时10ms准不准?你最好测一下有多长。
这个子程序你是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10ms();
你这个延时10ms准不准?你最好测一下有多长。
这个子程序你是怎么写的? ...

在13ms左右,我用stcisp那的延时计算功能 直接让它把代码生成出来了

网友A:
你给那个下降沿的频率有多快?太怪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吧,你在中断里面放入一个led指示灯的控制,看看情况。另外,你的复位键为什么不起作用,那是因为你多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deng=1;
           Delay10ms();
            deng=0;

        a++;
        if(a==100)
                a=0;

        }

计数停止的时候,灯也不再亮了,应该是没进来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那个下降沿的频率有多快?太怪异了。

就是自己手动控制的啊!现在换成按键了

网友A:
会不会是频率太快,还没处理完又进中断,从而堆栈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那个下降沿的频率有多快?太怪异了。

现在按键,示波器上显示低电平那块差不多在150ms左右

网友A:
会不会那个腿有毛病?换个单片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那个腿有毛病?换个单片机试试。

但它前段时间计数还是正常的,只是记着记着就不动了,我在中断里加了个让它led灯闪烁,发现计数停止的时候灯不再闪烁,所以应该是没进中断,我之前用软件持续给它高低电平,它是可以计数的,上次做过另一块板子,也是计数记着记着就停止了

网友A:
你的板子什么样,给我看看。我几乎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可能。难道晶振停振了。单片机不工作了

网友A:
要不你让灯在主程序里闪烁,看看不计数时灯还闪不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让灯在主程序里闪烁,看看不计数时灯还闪不闪。

闪得

网友A:
IT0=1 ;//设置下沿触发跳变
EX0=1;
EA=1;
在数码管显示程序里加上这三句试试。
我怀疑这几个寄存器的值被改掉了。

网友D:
进入中断,马上关中断,退出时再打开试试。
如果IO口不是施密特结构有没有可能重复入中断的可能?猜的:shutup:

网友A: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B:
楼主,你误会我的意思了,你要在中断里面这么写,deng=~deng;看看他是不是一直闪烁,另外你要把a这个变量先屏蔽掉,观察灯的闪烁情况在测试。最稳妥的办法是,你说出你要实现的功能吧,不然你这样很浪费时间(你不会是软件工程师吧?)。

网友E: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详情请戳:https://bbs.21ic.com/icview-121983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误会我的意思了,你要在中断里面这么写,deng=~deng;看看他是不是一直闪烁,另外你要把a这个变量 ...

我要实现的功能就是让它计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实现的功能就是让它计数啊

你这个功能必须用到定时器,我给你参考下我临时写的程序。
//芯片为stc12c5a60s2,12T模式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_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_8;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sbit key = P3^2;
uint_16 num;
uint_8 keytmp;
uint_8 EXT0Flag = 0;
uint_8 code tabl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数码管
void delay(uint_16 tmp)//延时1ms
{
        uint_16 i,j;
        for ( i = tmp; i > 0; --i)
                for(j = 110; j > 0; --j);
}
void display(uint_16 displaynum)
{
                P0=0xff;
       wei=1;
       P0=0xfb;
       wei=0;
       duan=1;
       P0=table[displaynum / 10];
       duan=0;
       delay(5);

       P0=0xff;
       wei=1;
       P0=0xfd;
       wei=0;
       duan=1;
       P0=table[displaynum % 10];
       duan=0;
       delay(5);
}
void SysInit()
{
        INT0 = 1;//下降沿有效
        EA = 1;
        EX0  = 0;
        IT0 = 1;

}
void keyInit()
{
        if(key == 1)keytmp = key;
}
void main(void)
{
        SysInit();
        keyInit();
        while(1)
        {
                if (key == 0)
                {
                        if(key != keytmp){EX0  = 1;EXT0Flag = 1;}
                }
                display(num);
        }
}
void EXT0() interrupt 0
{
        if(EXT0Flag == 1)num++;
        if (num == 100)
        {
                num = 0;
        }
}

网友B:
在上面的代码中,外部中断有效,但是你要想数码管自动加的话,还是得用定时器。因为外部中断只是一个触发的作用,他触发候所产生的后果,都是得靠你自己编写,并不是你产生中断了他就自己执行的。

网友F:
程序卡住了。中断里那么长的延时吓死了。  数码管显示的亮度也有问题。
估计是程序卡住了。连数码管也不显示了。

网友G:
什么叫记着记着就停了?之前的计数值还会显示吗?

网友H:
LZ, stc15f204ea A版本外部中断有bug,见数据手册附录G, 已停产,可用stc15w404s替换。详见数据手册
http://www.****ducst/datasheet/ ... -series-chinese.pdf

及STC官网说明:http://www.****ducst

使用STC-ISP V6.85I 可参看【选型..】中找替换型号,并可查看【重要说明】查看厂家的提示。

(361)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叫记着记着就停了?之前的计数值还会显示吗?

之前的计数值还是会显示的

网友A:
楼主还没搞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LZ, stc15f204ea A版本外部中断有bug,见数据手册附录G, 已停产,可用stc15w404s替换。详见数据手册!
http:/ ...

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没搞好吗?

今天芯片连烧写都烧写不了了

网友A:
你牛,把芯片都烧坏了。

楼主:
应该是外部中断不能用,我用查询法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