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U芯片的控制时序可以直接发送控制指令吗?

楼主(2015-12-10):
有一家MCU设计厂家替我们公司设计IC,看到他们给出的时序控制图,要求发送数据指令前有60ms的高电平信号,末端还要接12.8ms的低电平信号。现在的问题是60ms占用太多的时间,能不能要求IC设计者把这60ms高电平信号去掉,直接发送数据?这样的设计更改可以实现吗?

网友A:
60ms很长很长的时间了,估计设计者要这60ms有用的吧
单片机提供60ms信号倒是不消耗很多资源的,用中断或者状态机都可以搞定

网友B:
这个图难道是单总线?

网友C:
当然可以,你们应该提供设计功能需求指标的细节。不过一般而言,串行通迅要求有一个固定的起始状态,且该状态不能和数据巧合。比如标准串口就是以一个低电平作为起始的,称为“起始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难道是单总线?

是的,单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