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利用定时器输出比较功能实现PWM的问题

楼主(2015-12-10):
我用定时器1实现4路不同频率的PWM,现在可以实现比较功能并按要求触发了中断,可以在中断程序里对其它端口实现符合要求的PWM信号,但无法在外设对应的端口输出PWM信号,我现在调试的是通道1,但PB13无信号输出,程序如下,请大家帮忙分析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谢谢。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define PrescalerValue  719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PB13配置成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PrescalerConfig(TIM1, PrescalerValue,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预分频值即时装入
    //CC1ÅäÖÃÊä³ö±È½Ïģ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TIM_OCMode_Toggle;   //输出比较翻转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0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Disable);//禁止CCR1寄存器预装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C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C1, ENABLE);//开启中断
       TIM_Cmd(TIM1, ENABLE);
}
void TIM1_CC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1, TIM_IT_CC1) != RESET)
        {
            Pause_LED=!Pause_LED;     //利用其它端口输出脉冲,测试用
            if(Pause_LED)TIM1->CCR1+=50000;  //5秒输出高电平
            else TIM1->CCR1+=10000;     // 1秒输出低电平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CC1);
        }
}

楼主:
谁能帮忙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