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问MCU芯片的控制时序可以直接发送控制指令吗?

楼主(2015-12-10):
有一家MCU设计厂家替我们公司设计IC,看到他们给出的时序控制图,要求发送数据指令前有60ms的高电平信号,末端还要接12.8ms的低电平信号。现在的问题是60ms占用太多的时间,能不能要求IC设计者把这60ms高电平信号去掉,直接发送数据?这样的设计更改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应该可以。那60ms多余,时间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那60ms多余,时间太长

想请教另一个问题,相同的8位数据,IC厂家为什么要设计连续发送3次才算完成一个操作命令的发送呢?是不是IC的稳定性不够好,所以要发三遍相同数据保证IC能正确执行指令。

网友A: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可能为了稳定吧,怕只发一次收不到。你想的可能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请教另一个问题,相同的8位数据,IC厂家为什么要设计连续发送3次才算完成一个操作命令的发送呢?是不是 ...

三次,有两次相同就按相同的这个数据
一般是为了抗干扰或者保证稳定性

网友A:
还是版主厉害。

网友C:
最好是不要。
60ms人应该没有感觉,不知道太长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次,有两次相同就按相同的这个数据
一般是为了抗干扰或者保证稳定性

版主大大的解释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