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MK64的IO中断

楼主(2015-12-10):
(无正文)

楼主:
明确的说一下,我这是测频率用的。欢迎大家来指教!

网友A:
建议使用这个办法检查
在中断中翻转一个输出引脚,然后用示波器检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这个办法检查
在中断中翻转一个输出引脚,然后用示波器检测波形, ...

如你所说,我在IO中断里翻转了一个输出引脚,用示波器量,结果IO中断异常,怎么都不进中断了。怎么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说,我在IO中断里翻转了一个输出引脚,用示波器量,结果IO中断异常,怎么都不进中断了。怎么办啊? ...

如果压根就没有进入中断,首先检查中断配置是否正确,包括两部分:
1. I/O控制寄存器方面的中断配置,包括中断使能及选项(上升沿,下降沿,电平触发等)
2. 中断向量匹配是否正确

网友B:
测一下PTB4的波形看看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