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
桩线?

楼主(2015-12-10):
在高速信号的拓扑结构中,某一个器件两端都有Trace连接到其他的器件,如chip、connector等。那么我们就把这两端中trace很短的那部份走线叫做桩线(stub)。在做layout的过程中要避免出现桩线。如果不能避免,那么就把这根trace lay短于200mil。可以较好的避免反射等影响信号质量的情况。
谁能用图说下?

楼主:
图中箭头所指的可以认为是桩线吗?

网友A:
版主帮我解决个问题,谢谢了!发了两个相同贴,一个已结贴可以删除了,谢谢斑竹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1006434

网友B:
你理解错了,我给你截个图

网友B:
这个才是,这种线,软件是可以检查出来的,PADS AD 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才是,这种线,软件是可以检查出来的,PADS AD 都可以

在新版AD中称为antena,天线
但LZ说的是另一回事,两个stub含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才是,这种线,软件是可以检查出来的,PADS AD 都可以

桩线应该不是这种意思吧?
桩线从名字上看,是两根桩之间的连线,所以应该不是这种天线,或者可以称之为多余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帮我解决个问题,谢谢了!发了两个相同贴,一个已结贴可以删除了,谢谢斑竹了
http://bbs.21ic ...

看了你的帖子,没明白你说哪个问题?
是极性的问题嘛?这个在你的帖子里,他们说的很清楚了啊。

楼主:
另,谢21ic小管家打赏@21ic小管家

网友D: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详情请戳:https://bbs.21ic.com/icview-1219832-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帖子,没明白你说哪个问题?
是极性的问题嘛?这个在你的帖子里,他们说的很清楚了啊。 ...

主要是没搞清楚钽电容和贴片led图标,led图标图标中短划为阴极(负),钽电容则反之图标短划为正,焊接时和设计时为元件添加封装时易出错

网友E:
你说的短于200mil并不精确,信号的好坏多数跟信号上升时间
有关系,stub会造成阻抗不连续,阻抗不连续会引起反射,反射
甚至会引起振铃,为保证信号质量stub一般控制在20%*Tr以内,
这样反射噪声就能控制在入射信号的10%以内,其实fly-by拓扑
如果弄不好容易搞成这种尴尬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没搞清楚钽电容和贴片led图标,led图标图标中短划为阴极(负),钽电容则反之图标短划为正,焊接时 ...

钽电容正好和LED以及二极管相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图中箭头所指的可以认为是桩线吗?

这个绝对不是,正常走线不会出现stub,除非layout的人特别特别的差,产生stub的一般是过孔,可通过打背钻将其干掉,不过成本也会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绝对不是,正常走线不会出现stub,除非layout的人特别特别的差,产生stub的一般是过孔,可通过打背钻 ...

是6楼的图例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6楼的图例吗?

当然不是,正常情况下哪有这种走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不是,正常情况下哪有这种走线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那有没有示例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那有没有示例呢?

过孔就是很好的例子,比如6层PCB,你走线从1层到3层需要打过孔,而过孔从3层到5层的这段长度,就叫做stub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孔就是很好的例子,比如6层PCB,你走线从1层到3层需要打过孔,而过孔从3层到5层的这段长度,就叫做stub ...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