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疯了,c51中到底能不能用scanf()函数?能用的话怎么用啊?

楼主(2015-12-10):
网上也没找到多少关于c51中如何用scanf()函数的例子

网友A:
要包含相应头文件,

网友B:
当然可以,但是scanf只是个上层函数,他还要调用底层的getc一类的做实际输入
所以在实际应用中要想scanf起作用,需实例化底层的输入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但是scanf只是个上层函数,他还要调用底层的getc一类的做实际输入
所以在实际应用中要想scanf起 ...

求教一下具体怎样更改scanf()?
在C51里是不是不大用这些函数?

网友B:
不是更改scanf()函数,而是要提供一个供他调用的操作实际硬件电路的底层getc函数
比如,嵌入式系统里面一般键盘输入都是非标准的,你的getc函数就是要操作你的实际硬件电路实现按键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