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 FMC总线读nandflash和sram冲突

楼主(2015-12-10):
各位大神,
如题,stm32实时读FPGA的双口RAM,采用bangbang双缓存机制收集双口ram中的数据,一个缓存满了就存到nandflash中,照理另一个缓存继续存双口ram中的数据,但是这里不行,发现nandflash占用fmc总线,缓存中的数据也不对,如果这个时候关掉读双口ram就会丢数据,头疼,大家有什么办法吗,谢谢。

类似问题:https://bbs.21ic.com/icview-916406-1-2.html

楼主:
@香水城 香主,冲突问题是stm32f4的硬伤吗?

网友A:
想办法从程序上怎么避免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从程序上怎么避免呗;

有啥修改建议吗:'(

网友A:
先找到原因啊;
借助一些仪器多做测试和试验(比如切换的时候加点延时啥的);

如果确实证明是STM32的硬伤就没办法了;

网友(2016-01-18):
借助一些仪器多做测试和试验。多多试试方法,不知道楼主如何解决的。我也没研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