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教: TPS54340这个电路为何会被外部继电器开关干扰?

楼主(2015-12-10):
大家好! 小弟刚开始学做点简单的电路, 遇到点问题, 请教一下大家.

[2016年11月26日] 各位好, 原因已经找到了. 电容值不够, 并了2个电容解决了问题. 谢谢大家!

用TPS54340搭了个仪表的供电电路, 但是发现当外部电源有继电器这类设备开关时, 整套系统就不正常了, 单片机跑飞, 我怀疑是变压电路设计问题, 不能很好的屏蔽干扰信号.
附上原理图和电路图, 麻烦大家看看.

我觉得是不是我的电容选错了? 请问如何最小成本改动解决这个问题?
直接再24V上面接个电容可以吗? 选择什么型号的电容呢? (我这里还没有那种干扰环境, 所以无法测试),

网友A:
从现象看, 典型的干扰现象. 你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个 EN 功能的引脚的处理

网友B:
跑飞,你可以试着抓抓电源的波形,是不是由于外部的干扰导致的。再抓抓复位脚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现象看, 典型的干扰现象. 你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个 EN 功能的引脚的处理 ...

数据手册说悬空是启用,

Enable terminal, with internal pull-up current source. Pull below 1.2 V to disable. Float to enable. Adjust the input undervoltage lockout with two resistors. See the Enable and Adjusting Undervoltage Lockout s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飞,你可以试着抓抓电源的波形,是不是由于外部的干扰导致的。再抓抓复位脚的波形。 ...

肯定是收到干扰了, 外部有个220V的继电器, 如果开关时, 会影响到MPS430, 有时会跑飞.

但是我如何去除这种干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收到干扰了, 外部有个220V的继电器, 如果开关时, 会影响到MPS430, 有时会跑飞.

但是我如何去除这 ...

所以要抓波形看看,是由于继电器的开关,导致电流的问题,然后导致电源出问题了呢,还是干扰到复位脚,导致复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说悬空是启用,

Enable terminal, with internal pull-up current source. Pull below 1.2 V to ...

我说得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从 EN这个引脚的特性来看, 里面只有一个 1uA 多的电流源, 很脆弱, 不耐干扰, 建议你焊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说悬空是启用,

Enable terminal, with internal pull-up current source. Pull below 1.2 V to ...

我说得不一定是对的, 很多时候手册上说的并没有错, 但却不能完全照着手册的方式使用.

网友C:
ti有功能测试板吗

网友D:
这种干扰,往往是经过220电源线回到cpu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得不一定是对的, 很多时候手册上说的并没有错, 但却不能完全照着手册的方式使用. ...

赤裸裸的经验呀!

网友E:
楼主是怎么确定是TPS54340这个电路会被外部继电器开关干扰的?

是不是换了别的转5V模块就没问题了?

总感觉mcu系统对电源要求不高.

网友F:
外部继电器的开关与闭合时会产生一个脉冲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部继电器的开关与闭合时会产生一个脉冲干扰的。

这个干扰我知道, 以前遇到过, 在继电器那边加电容之类的就行了.

但是我这个是外部的220V的继电器,  他和开关电源是一根线路, 开关电源产生24V后再给我的, 都还能干扰到我.

所以我想:
1. 难道真像那位兄弟说的, 是我上拉没有, 导致空气中干扰了我的EN脚?

2. 还是我的24V的电容离的太远, 容量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有功能测试板吗

我不怀疑芯片问题, 我是觉得我的电路哪里设计不当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得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从 EN这个引脚的特性来看, 里面只有一个 1uA 多的电流源, 很脆弱, 不耐干扰, 建 ...

嗯, 过几天弄个干扰环境, 试试看看, 谢谢您!

网友A:
我只是怀疑, 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 不排除可能是其它更大的受干扰的条件引起的.

网友B:
不知道干扰在哪里,为什么不挨着波形抓过去看看呢?

网友G:
找找哪里受干扰了,抓波形吧

网友H:
这个在硬件设计方面是需要多注意细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干扰在哪里,为什么不挨着波形抓过去看看呢?

随便练练手, 所以还没有买示波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随便练练手, 所以还没有买示波器

我说么,光这么猜,好难猜的。搞硬件,必须闹个示波器。

网友:
可能是24V的电容离的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么,光这么猜,好难猜的。搞硬件,必须闹个示波器。

静听教诲!

网友I:
电源的稳定性是非常必要的。

网友J:
迹线布线问题

楼主(2016-11-26):
各位好, 原因已经找到了.

电容值不够, 并了2个电容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