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的pad和LCD配置显示问题

楼主(2015-12-10):
pad, mx, LCD, pi, gp
大家好,麻烦有经验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下面的两个问题:imx6的pad和LCD配置显示问题
1.imx6的Pad都可以做gpio吗?公司刚做的板子将LVDS1_DATA3_P这个PAD,当做电源的使能端,这样可以实现普通gpio操作吗?
2.请问Imx6可以去掉mipi_disp的显示吗?因为我的屏是lcd的,可是imx6solo的BSP中默认加载的是mipi的显示,请问需要在设备树或者Make menuconfig中配置吗?

剩的分数不多了,麻烦有经验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1.不是所有pad都能做GPIO的,LVDS1_DATA3_P这个PAD不能当做GPIO用,这个PAD没有MUX选项,官方有个iomux_tool工具可以看见所有pad的MUX信息。
2.软件具体怎么配置不清楚

网友B:
楼主你好,软件设置的话建议参考官网提供的porting user guide文档。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里使用是LCD的话,那么你才u-boot启动后,在参数中修改kernel启动参数显示为LCD就是OK的。

网友C:
好像不是所有的pad都可以做普通IO的

网友D:
看pinmux,除了专用pin,大部分都是可以做gpio的......
使用LCD显示,在uboot启动时得配置好bootargs参数......

网友E:
pinmux,除了专用pin,大部分都是可以做gp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