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一个看门狗对掉电休眠进行复位的编程

楼主(2015-12-10):
倒腾了三天 感觉就是复位不成功的感觉
掉电休眠模式的时候有60uA的电流
但是参照手册里面的看门狗介绍 写了一个看门狗复位的程序 但是电流只是跳变到了200ua左右 用串口来测试单片机是否正常工作 结果是串口没有数据输出

下面是程序,请懂这个的人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void watchdog_init(void)
{
WDR (); //this prevents a timeout on enabling
WDTCSR |= (1<<WDCE) | (1<<WDE);/* 30-Oct-2006 Umesh  */
WDTCSR = 0x1E; //WATCHDOG ENABLED - dont forget to issue WDRs
}
void main()
{
SystemInit(); //各种初始化

watchdog_init();
UDR0=0X34;
_NOP();_NOP();_NOP();_NOP();
SMCR=0X05; //这两句是进入掉电休眠模式
_SLEEP();

}

楼主:
目标效果:每1秒左右上电,然后进行2秒左右的掉电休眠,最后程序复位。

请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