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助】贴片LED以及钽电容等实物元件和pcb封装正负极

楼主(2015-12-10):
上图是网上搜到的资料图,一般LED有绿点或其他标记的为LED的负极(阴极)而pcb封装有图标就不用说了没图标则以有“缺角”或者加粗为负极(阴极)。
如上图pcb封装1脚为“正”,2脚为“负”。
但是,如下图………………

这是STM32F1的评估板的pcb原文件,LED则是反着接,有缺角端为“正”。还有很多地方也是这样,这与上面所说的不一致……求大神指教!!!!!

钽电容,有标记端为正焊接时就与封装有缺口或加粗端对齐焊接,若与Led同样用1206大小封装又如何焊接,led以缺角或加粗端为负,钽电容以缺角或加粗端为正…………
再说说铝电解和电解

电解好说,有标记为负,而铝电解呢???有标记为正还是负封装对齐焊接就可以了,但是封装1是正还是负…………

网友A:
铝电解图上焊盘1是正,2是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电解图上焊盘1是正,2是负

主要想知道led和钽电容pcb封装哪个正哪个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想知道led和钽电容pcb封装哪个正哪个负

LED有标注的是阴极,因为属于二极管
钽电容标准的是正极,实物那阴影部分是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有标注的是阴极,因为属于二极管
钽电容标准的是正极,实物那阴影部分是正极 ...

led和钽电容都用下图封装(不论尺寸),led,2脚为负(阴极),钽电容2脚为正了,管脚映射时led是1-1,2-2。而钽电容1-2,2-1??????

网友B:
引用 楼主:
led和钽电容都用下图封装(不论尺寸),led,2脚为负(阴极),钽电容2脚为正了,管脚映射时led是1-1,2-2 ...

电解电容,长脚为正,有色线竖条端为负
钽电容有横线端为正,注意反接坏坏!
二极管长脚为阳极,图标中箭头
贴片led有色点端为阴极,图标中短划.
引线led长脚为阳极,图标中箭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长脚为正,有色线竖条端为负
钽电容有横线端为正,注意反接坏坏!
二极管长脚为阳极,图标中箭头

感谢t叔,主要是没搞清楚钽电容和贴片led图标,led图标图标中短划为阴极(负),钽电容则反之图标短划为正,焊接时和设计时为元件添加封装时易出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t叔,主要是没搞清楚钽电容和贴片led图标,led图标图标中短划为阴极(负),钽电容则反之图标短划为 ...

俺一般连这个也不大敢全信,焊前先做工艺试验,用万用表点亮一下LED,验明正身再下手.哈哈

钽电容是实物上面印横杠为正(不是图标),焊板子时验明横杠对着正就是了. 与电解标记相反,切记.
LED保险点用表棒亮一下,黑表棒为箭头,阳极,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