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测温电路中电感的作用求解

楼主(2015-12-10):
同行一个简单NTC测温电路,通过温度变化,阻值变化,电阻分压所得电压TVA变化,TVA进运放参与调理,在NTC两端串2个电感,不明白啥作用,取多大值,求指教!

网友A:
这是因为测温的热敏电阻距离电路板较远,长导线容易引入各种干扰,尤其是共模干扰最强。
两支电感目的是抑制长导线上引入的共模干扰。

网友B:
共模抑制

网友C:
两个分开的电感没有共模抑制作用

网友D:
分开也有共抑作用

网友E:
先不说有没有抑制共模的作用,单就器件的离散型(电感对于直流也有电阻)而言必然会引入误差,实际意义值得怀疑。

网友F:
原理图是否画错了?

应当是带同名端的四线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