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使用PSOC BLE实现IBeacon功能

楼主(2015-12-10):
因为项目里面需要集成IBeacon功能,所以花时间研究了下,和大家分享一下,并附上实现的代码
什么是IBeacon就不解释了,能做什么也不再这里解释了。
说白了就是利用蓝牙广播的数据包做的**,蓝牙广播格式如下

   1 byte preamble(1字节做报头)

    4 byte access address(4字节做地址)

    39 bytes advertising channel PDU(39个字节用于PDU数据包)

    3 bytes CRC(3个字节用于CRC数据校验)

而我们要用的就是其中的39字节的数据包,我们只需要其中30个字节的数据包就可以,我们自定义数据包符合IBeacon协议就可以,那协议是什么,如下:
iBeacon 标示:02 01 06 1A FF 4C 00 02 15UUID: B9 40 7F 30 F5 F8 46 6E AF F9 25 55 6B 57 FE 6Dmajor:00 49 minor:00 0A 一米时候的信号值:C5   (算法是256-距离一米是的信号值)其中我们需要设置的就是UUID Major Minor 和信号值 ,这个是手机搜索到之后区分模块ID,距离的必要参数,详情可以百度 其中IBeacon的表示部分不要动就可以了。测试软件我使用的是ios平台的Locate iB测试结果如下:能够显示到ID和里面Major Minor值,并且可以显示实时的距离还是很可以的,第二个图是距离到达设置之后自动推送信息。
void StartBroadcast(void)
{
    /* Define the Broadcast advertisement parameters - including the BD address,
     * advertisement type, advertisement interval etc.
     */
    CYBLE_GAPP_DISC_PARAM_T myAdvParameters =
    {
        /* Minimum Advertisement interval = 100 ms */
        CYBLE_GAP_ADV_ADVERT_INTERVAL_NONCON_MIN,

        /* Maximum Advertisement interval = Minimum = 100 ms */
        CYBLE_GAP_ADV_ADVERT_INTERVAL_NONCON_MIN,

        /* Advertisement type - Non-connectable undirected (broadcasting) */
        CYBLE_GAPP_NON_CONNECTABLE_UNDIRECTED_ADV,

        /* Own BD address type - Public */
        CYBLE_GAP_ADDR_TYPE_PUBLIC,

        /* Address type of peer for directed advertisement - not applicable */
        CYBLE_GAP_ADDR_TYPE_PUBLIC,

        /* Address for directed advertisement - not applicable */
        {0},

        /* Channel map - advertise on all 3 channels */
        0x07,

        /* Advertisement filter policy - not applicable */
        0
    };

    /* Define the advertisement data for the broadcast - this includes the
     * advertisement flags and the device name advertised. The device name
     * used for Broadcasting is different from the device name used when
     * we want to connect to another device.
     */

       CYBLE_GAPP_DISC_DATA_T myAdvData =
    {
        {
           0x02,
           0x01,
           0x04,
           0x1A,
           0xFF,

           0x4C, 0x00, 0x02, 0x15, 0xB9, 0x40, 0x7F, 0x30, 0xF5, 0xF8, 0x46, 0x6E, 0xAF, 0xF9, 0x25, 0x55, 0x6B, 0x57, 0xFE, 0x6D, 0x00, 0x49, 0x00, 0x0A, 0xC5
        },
        30          /* Total bytes in the advertisement packet */
    };

    /* There is no scan response data configured for this broadcast */
    CYBLE_GAPP_SCAN_RSP_DATA_T myScanRespData =
    {
        {0},        /* Scan response packet */
        0           /* Length of the scan response packet */
    };

    /* Top level structure for holding all advertisement parameters */
    CYBLE_GAPP_DISC_MODE_INFO_T discoveryModeInfo =
    {
        CYBLE_GAPP_NONE_DISC_BROADCAST_MODE,   /* Discoverable mode */
        &myAdvParameters,                      /* Advertisement parameters */
        &myAdvData,                            /* Advertisement data */
        &myScanRespData,                       /* Scan response data */
        0                                      /* Advertisement timeout: none */
    };

    /* Start broadcasting */

    CyBle_GappEnterDiscoveryMode(&discoveryModeInf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