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US总线带假负载不能抄表问题.

楼主(2015-12-10):
为了测试集中器,一共两个通道,其中一个在MBUS总线上加了个180欧姆的假负载同时接个表头,总线电压是35V.现在问题是出现了不能抄表问题,谁能帮我分析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图片是测试的集中器发送和接收的波形。

网友A:
做热量表的吧?把原理图贴出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B:
先弄明白MBUS的电气规范,然后检查你的总线驱动和负载是否都符合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弄明白MBUS的电气规范,然后检查你的总线驱动和负载是否都符合规范。

我们集中器的的带载是128个,每个表头是1.5mA,总线电压是35V,这样的话假负载180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另外还有个问题是MBUS总线出现自发自收:串口发出去什么同事也收到什么,不过这没有影响工作。
以前没怎么了解MBUS,现在也没什么思路,请高人指点啊。。。

网友C:
你收发通过一根线的,所以串口发出去也会收到什么的,这个是正常现象,你把你的电路图贴出来看一下,这样比较好分析问题,
你的波形电压信号时正确的,还有一个是电流信号的,那个幅值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收发通过一根线的,所以串口发出去也会收到什么的,这个是正常现象,你把你的电路图贴出来看一下,这样比 ...

收发不是两根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发不是两根线吗?

C78应该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