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8 ISP烧录问题

楼主(2015-12-10):
各位大神,请问用ISP烧录的时候,是不是要进入到烧写模式?(否则岂不是直接运行应用程序去了)
进入烧写模式是不是要把 INT0 拉低电平?高电平则直接运行应用程序去。
我在技术手册上没看到关于 烧写模式和正常运行模式的描述。

网友A:
简单的说一下吧。
ISP启动时是从LDROM内的ISP CODE启动的(ISP CODE由芯唐提供),并不是直接跑APROM里你自己的程序,当ISP升级完成时程序会自动切到APROM里用户的应用程序。
具体烧写方法可以参考ISP工具安装目录\Nuvoton Tools\ISPTool下的User Manual
关于ISP原理的介绍可以看《玩转芯唐m0》这个文档:
http://nuvoton-m0.com/forum.php?mod=vewthread&tid=1339&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一下吧。
ISP启动时是从LDROM内的ISP CODE启动的(ISP CODE由芯唐提供),并不是直接跑APROM里你自己 ...

我玩STM cortexM0的单片机时候,烧写模式是要跳线的,使INT0脚拉底。这样UART0就和ISP软件通讯。
如果把跳线跳到运行模式,UART0不会响应ISP的握手信号的。
请问新塘的m0518没有烧写模式一说么??? 如果我APROM里的运行程序里用UART0做printf打印了,怎么还能和ISP通讯呢?我在技术文档里没有看到“烧写模式”,新塘完全用软件实现跳转到烧写模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玩STM cortexM0的单片机时候,烧写模式是要跳线的,使INT0脚拉底。这样UART0就和ISP软件通讯。
如果把 ...

说的是用串口下载吧,有用st-link下载的速度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玩STM cortexM0的单片机时候,烧写模式是要跳线的,使INT0脚拉底。这样UART0就和ISP软件通讯。
如果把 ...

我简单查了一下st的手册,准确的说你跳的不是INT0,而是boot1,boot1和GPIO管脚复用

网上资料:在每个STM32的芯片上都有两个管脚BOOT0和BOOT1,这两个管脚在芯片复位时的电平状态决定了芯片复位后从哪个区域开始执行程序,BOOT1=0BOOT0=1从系统存储器启动

而芯唐M0是通过写Flash上的Config寄存器来决定系统启动方式的,没有加密的情况下该Config位可以用上位机或者MCU软件来改写,当我设置了从LDROM启动后,顺利进入ISP Code的话自然不用担心我APROM里是否使用了UART0.

怎么说呢,厂商设计思路不一样吧

网友C:
ISP升级完成时程序会自动切到APROM里用户的应用程序,也就是这个是有内部机制完成,你不必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