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问题咨询

楼主(2015-12-10):
(图片)

楼主:
硬件的同事在freecale的ae手中拿到的开发板

开发板

开发板

楼主:
向论坛里的大神提几个问题。。
1、这个板子的有无使用手册这种东西啊,而且我怎么发现我拿到的开发板和官网中的好多资料都不匹配,如那个quick user guide ,拿到手里了,光是串口的位置就找了一会。。
2、交叉编译环境,还没建起来,不过这个貌似有手册
3、板子一到手里,貌似是什么都没有,需要自己去下boot和kernel?
4、用mfg——tool去下?是不是要配置一下,我还在找相关的文档,请支持的专家帮忙看下

楼主:
请问这个原因是什么

失败

失败

楼主:
弄了一下午,问题弄了明白一点,这个是solox的型号,而且给带了个sd卡,那几坨播码开关可以选择boot的启动源,从sd卡已经把内核起来了,现在问题是如果想从nor中启动,应该如何操作,用mfg_to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弄了一下午,问题弄了明白一点,这个是solox的型号,而且给带了个sd卡,那几坨播码开关可以选择boot的启动 ...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i.mx6SX SABRE-SDB 这块板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i.mx6SX SABRE-SDB 这块板子么?

是的,终于有人回复了。。。。。,请问如果想把boot和kernel等这些文件下载到qpsi_nor中,需要怎么操作,板子上的那三坨选择qspi_nor,然后呢,mfg_tool,是不是也要改动,我这边今天才接到这个板子,有很多不懂的地方,麻烦了,谢谢

楼主:
如果想下载到这个官方板子上的nor flash里,这个list选这个??

如题

如题

楼主:
这几个boot文件选择哪个呢。。。。and

楼主:
已经知道这个mfg_tool的工作原理了》先把boot和kernel写到ram里?起来后再去真正的写boot和kernel到自己想写的地方去?额。。。。上面那几个哪个才是我的板子的boot和kerne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知道这个mfg_tool的工作原理了》先把boot和kernel写到ram里?起来后再去真正的写boot和kernel到自己想 ...

楼主你好,很抱歉才给你回复,我们这边在更换ID,mfgtool的原理你理解的是正确的。关于如上u-boot不是针对你的那块板子的。请问你这里u-boot,kernel以及file system是要写到哪个Flash上呢?

网友B:
如果你这里是要写到Nor上的话,建议你使用mfgtool中的mfgtool2-yocto-mx6-sabresd-qspi-nor.vbs的工具直接烧写。

网友B:
你右键Edit的话,你可以看到mfgtool的参数配置。

楼主:
如果刚刚的理解没错的话,麻烦问下,为什么下到ram里的那个boot和kernel,只有是u-boot-imx6sx17x17arm2_sd.imx  这个boot文件才能起来,如果把这个boot文件换了,连boot都没起来。。。。,虽然这个boot引导内核起来了,但是由于后面的linux命令都是些sd卡的,我尝试下,将u-boot-imx6sx17x17arm2_qspi2.imx 这个boot写到qspi试试,怎么大神都不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很抱歉才给你回复,我们这边在更换ID,mfgtool的原理你理解的是正确的。关于如上u-boot不是针 ...

这么做不行啊,我改后面的那个ucl。xml文件,发现就是开始下到ram里面的那个boot只有是u-boot-imx6sx17x17arm2_sd.imx 这个boot,才能把板子起来,但是实际上内核起来以后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Linux version 3.14.28-1.0.0_ga-mfgtool+g91cf351 (jenkins@scmbl1) (gcc version 4.9.1 (GCC) ) #1 SMP PREEMPT Fri Mar 20 22:38:57 CST 2015
CPU: ARMv7 Processor [412fc09a] revision 10 (ARMv7), cr=10c5387d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model: Freescale i.MX6 SoloX 19x19 ARM2 Board

而且ic上写的也是这个,通过改那个xml,我可以把nor擦掉,不过应该还是没有写进去,
另问一下:
  <LIST name="Nor Flash" desc="Choose Nor flash as media">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firmware/u-boot-imx6q%board%_%nor%.imx" ifdev="MX6Q">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firmware/u-boot-imx6dl%board%_%nor%.imx" ifdev="MX6D">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firmware/u-boot-imx6slevk_spi-nor.imx" ifdev="MX6SL">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zImage" address="0x120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Q MX6DL">Loading Kernel.</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zImage" address="0x8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SL">Loading Kernel.</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fsl-image-mfgtool-initramfs-imx6qdlsolo.cpio.gz.u-boot" address="0x12C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Q MX6DL">Loading Initramfs.</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fsl-image-mfgtool-initramfs-imx6qdlsolo.cpio.gz.u-boot" address="0x83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SL">Loading Initramfs.</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zImage-imx6q-%board%-%nordtb%.dtb" address="0x180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Q">Loading device tree.</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zImage-imx6dl-%board%-%nordtb%.dtb" address="0x180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D">Loading device tree.</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zImage-imx6sl-evk.dtb" address="0x830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SL">Loading device tree.</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flash_erase /dev/mtd0 0 0">Erasing Boot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boot-imx6q%board%_%nor%.imx" ifdev="MX6Q">Sending U-Boot</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boot-imx6dl%board%_%nor%.imx" ifdev="MX6D">Sending U-Boot</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boot-imx6slevk_spi-nor.imx" ifdev="MX6SL">Sending u-boot.bi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td0 bs=1k seek=%seek%">write U-Boot to NOR flash</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Update Complete!">Done</CMD>
  </LIST>

<LIST name="Quad Nor Flash" desc="Choose Quad Nor flash as media">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firmware/u-boot-imx6q%board%_%nor%.imx" ifdev="MX6Q">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firmware/u-boot-imx6dl%board%_%nor%.imx" ifdev="MX6D">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firmware/u-boot-imx6slevk_spi-nor.imx" ifdev="MX6SL">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firmware/u-boot-imx6sx%sxuboot%_sd.imx" ifdev="MX6SX">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zImage" address="0x120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Q MX6DL">Loading Kernel.</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zImage" address="0x8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SL MX6SX">Loading Kernel.</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fsl-image-mfgtool-initramfs-imx6qdlsolo.cpio.gz.u-boot" address="0x12C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Q MX6DL">Loading Initramfs.</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fsl-image-mfgtool-initramfs-imx6qdlsolo.cpio.gz.u-boot" address="0x83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SL MX6SX">Loading Initramfs.</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zImage-imx6q-%board%-%nordtb%.dtb" address="0x180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Q">Loading device tree.</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zImage-imx6dl-%board%-%nordtb%.dtb" address="0x180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D">Loading device tree.</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zImage-imx6sl-evk.dtb" address="0x830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SL">Loading device tree.</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zImage-imx6sx-%sxdtb%.dtb" address="0x830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SX">Loading device tree.</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flash_erase /dev/mtd0 0 0">Erasing Boot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boot-imx6q%board%_%nor%.imx" ifdev="MX6Q">Sending U-Boot</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boot-imx6dl%board%_%nor%.imx" ifdev="MX6D">Sending U-Boot</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boot-imx6slevk_spi-nor.imx" ifdev="MX6SL">Sending u-boot.bi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boot-imx6sx%sxuboot%_%sxnor%.imx" ifdev="MX6SX">Sending u-boot.bi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td0 bs=1k seek=%seek%">write U-Boot to NOR flash</CMD>

        <!--QSPI header-->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norconfig%">Sending QSPI config fil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awk '{s=\"00000000\"$1;l=length(s);if(!((NR-1)%4))printf \"%%08x \",(NR-1)*4;for(i=l-1;i>l-8;i-=2)printf \" %%s\",substr(s,i,2);if(!(NR%4))printf \"\\n\";}' $FILE > qspi-tmp">generate header </CMD>
        <!--hexdump to convert ascii value to hex file-->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busybox hexdump -R qspi-tmp > qspi-header">Converting ascii value to hex fil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qspi-header of=/dev/mtd0 bs=1k seek=%hdrseek%">Writing header to NOR flash</CMD>
        <!--delete temporary files-->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rm qspi-tmp">Deleting temporary fil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rm qspi-header">Deleting temporary fil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Update Complete!">Done</CMD>
  </LIST>
另这两个关于norflash的xml配置,怎么只有写,boot,却没有些kernel,不过我现在boot也没写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很抱歉才给你回复,我们这边在更换ID,mfgtool的原理你理解的是正确的。关于如上u-boot不是针 ...

这个板子上面不是有两块norflash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右键Edit的话,你可以看到mfgtool的参数配置。

U-Boot 2014.04 (Mar 21 2015 - 00:06:12)

CPU:   Freescale i.MX6SX rev1.2 at 792 MHz
CPU:   Temperature 35 C, calibration data: 0x5cd52369
Reset cause: POR
Board: MX6SX SABRE SDB
I2C:   ready
DRAM:  1 GiB
MMC:   FSL_SDHC: 0, FSL_SDHC: 1, FSL_SDHC: 2
SF: Detected N25Q256 with page size 256 Bytes, erase size 4 KiB, total 32 MiB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Display: Hannstar-XGA (1024x768)
Video: 1024x768x18
gis input --- No inpu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ound PFUZE200! deviceid 0x1, revid 0x21
Net:   FEC0
Normal Boot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mmc2(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Booting from net ...
FEC0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 TIMEOUT !
BOOTP broadcast 1
BOOTP broadcast 2
BOOTP broadcast 3
BOOTP broadcast 4
BOOTP broadcast 5

Retry count exceeded; starting again
FEC0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

他走的是

<!-- burn uboot only because spi-nor flash is small (4M). kernel is beyond 5M now -->
  <LIST name="Nor Flash" desc="Choose Nor flash as media">

这个xml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右键Edit的话,你可以看到mfgtool的参数配置。

走的是这个逻辑
<LIST name="Quad Nor Flash" desc="Choose Quad Nor flash as media">

麻烦问下
u-boot-imx6sxsabresd_sd.imx
为什么要下这个boot,下别的怎么就不行呢,

网友C:
好好看看官方的文档吧,里面好多都有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i.mx6SX SABRE-SDB 这块板子么?

make  all-am
make[3]: Enter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m4-1.4.16/lib'
gcc -std=gnu99  -I.     -g -O2 -MT gl_avltree_oset.o -MD -MP -MF .deps/gl_avltree_oset.Tpo -c -o gl_avltree_oset.o gl_avltree_oset.c
mv -f .deps/gl_avltree_oset.Tpo .deps/gl_avltree_oset.Po
gcc -std=gnu99  -I.     -g -O2 -MT c-ctype.o -MD -MP -MF .deps/c-ctype.Tpo -c -o c-ctype.o c-ctype.c
mv -f .deps/c-ctype.Tpo .deps/c-ctype.Po
gcc -std=gnu99  -I.     -g -O2 -MT c-stack.o -MD -MP -MF .deps/c-stack.Tpo -c -o c-stack.o c-stack.c
mv -f .deps/c-stack.Tpo .deps/c-stack.Po
gcc -std=gnu99  -I.     -g -O2 -MT clean-temp.o -MD -MP -MF .deps/clean-temp.Tpo -c -o clean-temp.o clean-temp.c
In file included from clean-temp.h:22:0,
                 from clean-temp.c:23:
./stdio.h:477:1: error: 'gets' undeclared here (not in a function)
_GL_WARN_ON_USE (gets, "gets is a security hole - use fgets instead");
^
make[3]: *** [clean-temp.o] Error 1
make[3]: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m4-1.4.16/lib'
make[2]: *** [all] Error 2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m4-1.4.16/lib'
make[1]: *** [all-recursive]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m4-1.4.16'
make: *** [all] Error 2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zit/Desktop/ltib/ltib/tmp/rpm-tmp.43274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zit/Desktop/ltib/ltib/tmp/rpm-tmp.43274 (%build)
Build time for m4: 29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m4
Died at ./ltib line 1392.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92
  main::host_checks:1447
   main:554

Started: Thu Dec 17 22:29:54 2015
Ended:   Thu Dec 17 22:35:52 2015
Elapsed: 358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m4
Build Failed

安装ltib的过程中,出现失败了,这个是log,请问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make  all-am
make[3]: Enter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m4-1.4.16/lib'
gcc ...

忘了说了 ,我这边用的是14.04的32位ubuntu,论坛里看到了一个64位出错的解决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 ,我这边用的是14.04的32位ubuntu,论坛里看到了一个64位出错的解决办法 ...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用的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 额 单开了一个贴子说这个编译的事,本来想给分结贴,弄了半天,总说分数出错,@NXP_TICS_Rita 方便的话在那个帖子里回答我就好了,然后给分。。。。我在那个帖子里@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imx6的LTIB编译问题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1227956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 额 单开了一个贴子说这个编译的事,本来想给分结贴,弄了半天,总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