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嵌入式之C语言不过关

楼主(2015-12-10):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a=1,b=1,c=1;
          a=a+++b+++c;
          printf("%d",a);
          printf("%d",b);
          printf("%d\n",c);
          a=1,b=1,c=1;
          a=(a++)+(b++)+c;
          printf("%d",a);
          printf("%d",b);
          printf("%d",c);
          while(1)
          {}
}
//
结果如下:

楼主:
#include "stdafx.h"
int a=2;
        int f(int n)
        {
          static int a=3;
          int t=0;
          if(n%2){static int a=4;t+=a++;}
          else {static int a=5;t+=a++;}
          return t+a++;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s=a;
   for(char i=0;i<3;i++)
           s+=f(i);
   printf("%d\n",s);
   while(1)
   {}
}
结果为29,不知道各位大神做对没有

楼主:
#include "stdafx.h"
int a=2;
        int f(int n)
        {
          static int a=3;
          int t=0;
          if(n%2){static int a=4;t+=a++;printf("a1=%d\n",a);printf("t1=%d\n",t);}
          else {static int a=5;t+=a++;printf("a0=%d\n",a);printf("t0=%d\n",t);}
          return t+a++;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s=a;
   for(char i=0;i<3;i++)
           s+=f(i);
   printf("%d\n",s);
   while(1)
   {}
}
结果:
a0=6
t0=5
a1=5
t1=4
a0=7
t0=6

楼主:
#include "stdafx.h"
int n=10;/*定义全局变量n*/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b(int m);/*函数声明*/
   int i,j,k,min=0,max,sum=0;
   double m,p;
   int a[10]={53,89,68,143,65,135,100,90,139,129};
  // for(i=0;i<10;i++)
        //   scanf_s("%d",&a[i]);
   min=0;
   max=9;
   for(k=0;k<10;k++)
   {
   if(a[k]<a[min])min=k;
   if(a[k]>a[min])max=k;

   }
   printf("max=%d\n",a[max]);
   printf("min=%d\n",a[min]);
   for(j=0;j<10;j++){
           m=a[j];
           sum+=(int)m;}
   printf("sum=%d\n",sum);
   p=sum*1.0/10;
   printf("%.2f",p);
   while(1)
   {}
}
结过:
max=129
min=123
sum=1011
101.10

网友A:
      a=a+++b+++c;
      a=(a++)+(b++)+c;

一步一个脚印,不要写这种程序

楼主:
谢谢版主指导

网友B:
谭浩强害人不浅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a+++b+++c;
      a=(a++)+(b++)+c;

听谁说过:大神写了,那叫经典,咱们写了那叫装逼!!嘿嘿

网友D:
应用最关键  不要求最好

网友E:
这个肯定是故意埋下的坑,等着继任者跳进去

网友F:
无论是大神还是菜鸟吧,写这样的代码都是无聊。写简洁有效易看懂的代码才是基础本领!

网友G:
代码不是要写得简洁易懂才是本事吗

网友H:
C语言需要技巧,但不要过度沉迷于技巧。

网友I:
想玩技巧  但是被技巧给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谭浩强害人不浅啊

哎 害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谁说过:大神写了,那叫经典,咱们写了那叫装逼!!嘿嘿

我是**:curse: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肯定是故意埋下的坑,等着继任者跳进去

我觉得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论是大神还是菜鸟吧,写这样的代码都是无聊。写简洁有效易看懂的代码才是基础本领! ...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玩技巧  但是被技巧给玩了

哈哈有才

网友C:
别生气嘛,我说您是前面的大神啊!: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生气嘛,我说您是前面的大神啊!

网友J:
代码实用最重要,写花样是给学生看的。

网友K:
真到需要自己写代码的时候,没人会用这种写法的。

网友L:
或许参加面试的时候那些面试官也拿这样的问题刁难你也说不准的。

网友M:
我觉得这代码挺基础的,考察了我们的写代码的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或许参加面试的时候那些面试官也拿这样的问题刁难你也说不准的。

养这种面试官的公司不值得去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养这种面试官的公司不值得去

恩嗯 同感!!!

网友N:
a=a+++b+++c;

应该是++的运算优先级要高于+

网友O:
没事找事................

网友P:
看到这种程序直接右上角,
自己写的程序不清晰,注释不明朗的话,过段时间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更何况是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