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CC2530使用馬達

楼主(2015-12-10):
第一次接觸CC2530
想讓CC2530控制馬達轉一秒就好
但是由於馬達只有接正負極
所以想求助如何使用CC2530控制板子接腳(控制供電、不供電)

還請各位求解QQ

网友A:
和其他单片机一样驱动的。
一般情况用一个驱动ic,2530用pwm控制转速。转1秒可以用定时器来计时

网友B:
馬達需要驱动电路,或者用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