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小功率半桥驱动电路,求大神指点(开关频率20khz)

楼主(2015-12-10):
如上图所示的驱动电路,B是输出,要输出高低电平,CH2 和CH2N是stm32的pwm的互补输入采用推挽输出,要求的B的输出的pwm的频率是20khz,求大神给些指点,或者指出潜在隐患,怎么设计更靠谱,这里体积空间很小,FDC6327c的参数我也贴出来,

主要想保险点的开启和关断,现在总担心上桥臂关断时候关不起来,或者关断时间长,
求大神给些指导,这里先谢过了

楼主:
另外忘记说了,是驱动一个三相小电机,感性负载的

网友A:
工作电压?…(电机)   前级驱动笨拙!…用互补P/N!…只有一个端口。
                                   确保关断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电压?…(电机)   前级驱动笨拙!…用互补P/N!…只有一个端口。
                                  ...

楼上可否说的详细一点,电压图上有显示6v啊,已经是n+pmos了啊,你是说用一个引脚输入的上下桥吗?那个我有应用场合,这里用n+pmos搭配主要考虑成本问题,同时也希望能工作可靠

网友A:
多找些相关资料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找些相关资料看看吧!…

就是看了很多,没有太好的头绪,才论坛发帖问的啊,资料肯定也找也看了,没有太合乎我类似要求的

网友B:
没有这类经验,看熟悉驱动电机这块的前辈指点,不过如图应该看不出什么好象。

来自iPhone 5

网友C:
1.上下桥是P管+N管,但标示的是一个型号。
2.当VCC6大于20V,上桥导通会就挂掉,驱动电压一般不能超过20V。
3.上下桥的上下拉电阻太小,驱动电子比较大,管子导通慢,驱动电流要求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上下桥是P管+N管,但标示的是一个型号。
2.当VCC6大于20V,上桥导通会就挂掉,驱动电压一般不 ...

我这是一个np管,还有我的母线电压是6v,6v,,没有人要用20v,下桥臂导通驱动电流大看来是的,390欧姆太糟糕了,如果下拉电阻大了,就会出现下桥臂关段时间长,呵呵,看来这个驱动先天就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是一个np管,还有我的母线电压是6v,6v,,没有人要用20v,下桥臂导通驱动电流大看来是的,390欧姆太 ...

下桥加个推挽驱动,速度就快了,把电阻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