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升压电路和N沟道MOS管的使用

楼主(2015-12-10):
锂电池升压5V输出,使用HM6293B,单片机3.3V,控制7路开关,使用开关管(NPN三极管FMMT618TA)控制开关,开机默认打开2路(共7路)。
这时候有这个问题,有些升压不是5V输出,但是拔了锂电池重新插一下就好了,有时候也不会好。HM6293B空载时输出5V,没发现其他的现象。
后来想把开关管换成N沟道的AO3402,结果只要有一路是用AO3402,升压电路的输出基本都是异常,输出电压接近锂电池电压,而且这时候重新插电池也没用了。
请帮我分析下原因,下面该怎么做。
补充:测试过程
1、我把2个默认打开的线路用导线短接了,正常5V输出。
2、其中一个换成AO3402,升压5V异常,输出为锂电池输出。(这时候连接控制端的电阻改为0R,原来是1K)。             3、继续测试,空载输出5V正常,如果任意一路负载加上,输出又变为锂电池电压,怀疑升压芯片已经坏掉了。
4、重新换一个升压芯片,恢复正常。
5、发现一个现象,一个常开负载是串口屏,现在开机不在开启它,升压5V正常。在运行过程中打开它(插接头的方式),升压电路异常。断电重启恢复。

网友A:
1 开机就打开2路 是否5V 负载太大了 升压带不动 过流保护了
2 切换哪个地方是PNP的 3401。
做个监控5V 开机单片机运行 5V正常 然后开一路 再开2路  延时一点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开机就打开2路 是否5V 负载太大了 升压带不动 过流保护了
2 切换哪个地方是PNP的 3401。
做个监控5V 开 ...

你好,我把开机就打开的2路短接试过,并未发现问题,5V输出正常。
3401是控制锂电池和电源切换的。AO3402是用来代替NPN,图上并未画出来,图上之画了NPN型号的FMMT618TA

网友B:
可能升压PCB问题?你接10%负载,测一下升压5V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升压PCB问题?你接10%负载,测一下升压5V纹波。

重画了PCB,居然好了。。。。原来的散热部分没接地,会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画了PCB,居然好了。。。。原来的散热部分没接地,会不稳定。

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