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芯片里的这个电路该怎么看?

楼主(2015-12-10):
这是一个PIC的IO口,右下角是D触发器?三角形的的那个是什么器件(一个三角形,三条腿)?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哪位大神给讲解讲解

网友B:
这个真没想过。

网友C:
你们是做芯片的吗?

网友D:
我的理解是D触发器。
三角行是一个与(非)门,尖尖有加圆点就是与非门。
斜边上为与(非)门开关,加圆点为低有效。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回去看看数字电路或脉冲电路的书

网友E:
定义输入,还是输出工作原理

网友F:
三条腿的是三态门逻辑符号
三角形两个腿加个O的是非门

网友G:
是三态门。

一般用作开关,下面那条腿是控制端(OE) 。控制端有圆点是控制信号被反相。
三角形尖是输出,另一面是输入。

输出能有:高电平、低电平、高阻抗 三种状态。

像74h244, 74h373, 74h573等都有这样的逻辑。

楼主(2016-03-07):
三态门在双向端口中运用时,如图1所示,设置Z为控制项,当Z=1时,三态门呈高阻状态,上面的线路不通只能输入,当Z=0时,三态门呈正常高低电平的输出状态,可输出,即O路通。

三态门是一种扩展逻辑功能的输出级,也是一种控制开关。主要是用于总线的连接,因为总线只允许同时只有一个使用者。通常在数据总线上接有多个器件,每个器件通过OE/CE之类的信号选通。如器件没有选通的话它就处于高阻态,相当于没有接在总线上,不影响其它器件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