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建库】LM358DT

楼主(2015-12-10):
首先绘制LM358DT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在根据原理图和封装尺寸绘制封装图,如下图所示:
在根据原理图和封装尺寸绘制封装图,如下图所示:
最后生成元器件清单,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方**确,置顶,给后来者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确,置顶,给后来者做参考

一开始是自己笔记本的问题和鼠标的问题,在线的设计还是比较方便,不足就是封装少,基本上都要自己建库,慢慢习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支持下!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C(2016-01-18):
支持支持下。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支持下。非常好。

学习支持,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