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供电问题

楼主(2015-12-10):
现在做了块板子使用的是LM2596-3.3V供电,该板子上有3.3V的以太网电路。在使用2596供电的时候,以太网工作不正常,但是换成线性LDO Lm1117-3.3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3.3V我是直接接到以太网的,入口处加了几个104滤波电容。
以太网部分电路的供电是不是还需要做其他处理呢?见了个LM2596-3.3V做的产品,上面也是有以太网,但是以太网部分电源不知道他是如何处理的。
像以太网这种高速电路的供电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LM2596

LM2596

网友A:
你先量下3.3V的纹波 看下

网友A:
有些对纹波敏感的 最好
用2596-5V 然后再搞个1117-3.3 基本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量下3.3V的纹波 看下

测量的纹波处理后10mV一下了,和LM1117-3.3相差不多,是不是输入到以太网部分需要怎么处理下呢?

网友A:
10mV 应该问题不大 啊
以太网哪块 你走线怎么处理的  4对差分没?线多长?
多少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mV 应该问题不大 啊
以太网哪块 你走线怎么处理的  4对差分没?线多长?
多少速度?

以太网走线不是很好,不知道差分没有。100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对纹波敏感的 最好
用2596-5V 然后再搞个1117-3.3 基本都没问题的

有人说高速信号电源需要做额外的滤波处理,一般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B:
开关电源,纹波会比LDO大

来自iPhone 5

网友C:
应该是PCB走线引起的 检查你的走线

网友D:
我都是LM2596-5后面加lll7-3.3给以太网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PCB走线引起的 检查你的走线

有可能是走线,电源布局布线还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LM2596-5后面加lll7-3.3给以太网供电

这样稳妥点,后也打算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