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四个IRF540搭个H桥,搭了个框架,求指点

楼主(2015-12-10):
大致只是这么搭了下,proteus用51仿真了下,貌似能正常工作了。但是我想问的是,设计电路,怎么开始呢?实际应用我看都有过流保护什么的,接下去该怎么设计啊,比较乱,现在有点迷茫。请指点迷津。

网友A:
根据要驱动的器件要求的电流、电压、波形,然后设计需要的电路。。
开始设计电路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B:
这个应该需要使用桥式驱动芯片,例如IR2110、IR2114等,它有些配套的技术手册详细讲解桥式电路的参数计算、选型等,可以在网上查找相关资料。

哦,好的,O(∩_∩)O谢谢,我也正在看这个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