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程序出问题

楼主(2015-12-10):
之前用DSP28335分别写了SCI和SD卡读写的程序,两个程序单独调试的时候都是能完成相应功能,可是将两个程序整合后,编译通过,存在一些函数隐形申明的warning(但也是关于SD卡的),而在load program时候,提示note:Gel will enable XINTFx16 during Debug only.
          Enable XINTF in code prior to use.
          FPU Registers can be found via GEL->Watch FPU Registers.
然后跑程序的时候,发现DSP总是收不到串口助手发来的指令,程序一直停在if(SciaRegs.SCIRXST.bit.RXRDY==1),这是什么原因,困扰我很久了,求帮助

网友A:
是不是XINTF没有使能,提示XINTFx16只在Debug下使能

网友B:
GEL文件没问题吧
SCI单独代码调试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GEL文件没问题吧
SCI单独代码调试成功了吗

SCI单独调试是可以的,后来发现SciaRegs.SCIRXST.bit.RXRDY有被置1.但是用来存储SCIRXBUF里数据的的变量在watch window里一直显示identifier not found,然后程序就停在一个nop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XINTF没有使能,提示XINTFx16只在Debug下使能

使能了呢,而且XINTF和SCI好像没有必然联系吧

网友C:
整合程序的时候需要多注意下相关变量的设定的,不要重复的。

网友D:
提示note:Gel will enable XINTFx16 during Debug only.
          Enable XINTF in code prior to use.
          FPU Registers can be found via GEL->Watch FPU Registers.
和这个关系应该不大,我的工程也是提示了这个问题,如果你的程序没有扩展的话,可以把Dsp2833x_xintf.c去掉。
另外看看f28335.gel文件的
OnReset(int nErrorCode)
{
    C28x_Mode();
    Unlock_CSM();
    ADC_Cal();

    //XINTF_Enable();
}
可以把//XINTF_Enable()屏蔽掉。测试下看看

至于程序一直停在if(SciaRegs.SCIRXST.bit.RXRDY==1),我觉得应该还是SCI配置的问题,可以单步调试看看。

网友E:
注意下GPIO配置,xintf和sci好像有共用的

网友D:
F28335的话,具体的SCIA和SCIC,xintf的数据和地址总线都是有复用的,这块也可以查查

网友F:
好像xintf和sci有共用的,注意一下

网友G:
这个需要分清作用范围的。

网友:
单步调试看看,可能还是SCI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