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供电不足,只有3V

楼主(2015-12-10):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还是看DSP手册里面的电源参数要求

网友B:
内核电压通过稳压芯片  输出应该没问题吧
3.3V的IO口等外设电压   应该没什么影响
但是具体还是要看手册中电源的范围

网友C:
3.3V/1.8V只是TI推荐的输出电压,一般情况下都会有点差别的吧
我的F28335板子就是3.2V,1.78V左右,也是很稳定的运行
对供电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需要提供足够的驱动电流吧

网友D:
感觉有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