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 芯片为什么烧录不进去呢

楼主(2015-12-10):
内存 芯片为什么烧录不进去呢
先上机再收录的
求求大师指点

网友A:
内存是RAM,是烧不进的,掉电后数据就丢了。ROM\Flash,可以烧进去

楼主:
是的 Flash  可是怎么也烧不进去呢

楼主:
EN29LV160BB-70TIP这个型号的

楼主:
EN29LV160BB-70TI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买到水货了还是?

你是用什么烧写的?编程器吗?问一下编程器厂家,或者查看下他支持列表,如果能烧。说明很可能是水货,再从其它地方买几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