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位半数字电压表如何优化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2-11):
现在的电路有什么问题?向什么方向优化?

楼主:
我们是刚开始接触这个学科 不太了解 在电路方面也不是很了解 不清楚这个电路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刚开始接触这个学科 不太了解 在电路方面也不是很了解 不清楚这个电路对不对 ...

看不清中间ic的型号。。。没法判断呢

楼主:
芯片吗?ICL7107
您能加qq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中间ic的型号。。。没法判断呢

芯片是 ICL7107

网友A:
网上有资料,对照一下就好
http://wenku.baidu.com/view/5e1df049f7ec4afe04a1dfda.html?re=view

需要注意的是,有一种7107的io是反顺序的。只要是正常的7107,还是比较容易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