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教关于STM32F0中ADC的时钟问题

楼主(2015-12-10):
今天用ADC去采样电压,并控制TIM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
发现一个问题,我仅仅在RCC->APB2ENR中enable了ADC的时钟,并通过APB2RSTR复位了ADC1,
但是我并没有配置RCC->CFGR和RCC->CFGR3去选择ADC的输入时钟为HSI or PCLK分频。

我查了Systeminit(),发现CFGR的ADCPRE被清零了,这说明ADC选择了PCLK/2作为时钟源;
而CFGR3的ADCSW也被置零了,所以ADC采用了HSI14作为时钟源;
但是!!!RCC->CR2中HSI14被清零了,所以HSI14并没有工作。

所以请教各位,在默认情况下,ADC的时钟源到底是什么?

网友A:
楼主确定HSI14没有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HSI14没有工作吗

嗯 我确认了
我在TIM中断中去读RCC->CR2寄存器,发现并没有工作。

网友B(2016-02-20):
相同的疑惑,楼主搞清楚了吗???

网友C:
STM32F0 ADC时钟可以是HSI14或PCLK的分频时钟。
时钟选择在ADC_CFG2操作。
启动后默认情况下是 HSI14.

网友D(2016-11-19):
关键的信息应该在如下:

Bit 2 HSI14DIS HSI14 clock request from ADC disable
Set and cleared by software.
When set this bit prevents the ADC interface from enabling the HSI14 oscillator.
0: ADC interface can turn on the HSI14 oscillator
1: ADC interface can not turn on the HSI14 oscillator

ADC接口在使用HSI14时钟的时候应该可以自动打开该时钟

个人见解

网友E:
你用的 是哪个定时器输出pwm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