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为什么KL的USB是颠倒的?

楼主(2015-12-10):
画图纸...

USB的两根数据线是颠倒的?应该选哪种?

1,布板,其中一个打孔绕过去,再打孔回top
2,布板,两根都打孔,绕过去,都打孔回top
3,连接器和芯片放不同side
4,用沉板连接器
5,从芯片另一侧连接

网友A:
若打孔,都得打

楼主:
你选2

其实,这是最折腾的做法。

FS完全没必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选2

其实,这是最折腾的做法。

哪一种方式是最好的啊

楼主:
这件事比较纠结,个人认为,沉板比较好。

网友C:
还有一个方法,都在top层,从连接器旁边绕进去

网友D:
别折腾了,又不是高速USB,不用纠结。随便画画就能用!

楼主:
铺铜前

铺铜前

铺铜前

画好了一版,准备做pcb测试

楼主:
原来还有第七种方法,连接器本身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