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msp5529 pwm函数 无法输出pwm波形!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啊。。。

楼主(2015-12-10):
救命啊!!!msp5529  pwm函数  无法输出pwm波形!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啊。。。
#include "msp430f5529.h"
#define TA01_SET         P1SEL |= BIT2; P1DIR |= BIT2                //P1.2
#define TA02_SET         P1SEL |= BIT3; P1DIR |= BIT3                //P1.3
#define TA03_SET         P1SEL |= BIT4; P1DIR |= BIT4        //P1.4
#define TA04_SET         P1SEL |= BIT5; P1DIR |= BIT5                //P1.5
#define TA01_OFF         P1SEL&= ~BIT2         //关P1.2
#define TA02_OFF         P1SEL &= ~BIT3        //P1.3
#define TA03_OFF         P1SEL &= ~BIT4        //P1.4
#define TA04_OFF         P1SEL &= ~BIT5        //P1.5

char TA0_PWM_Init(char Clk,char Div,char Mode1,char Mode2,char Mode3,char Mode4)
{
        TA0CTL =TACLR;
         TA0CTL |=MC_1;
        switch(Clk)  //时钟选择                                                                                                    //为定时器TA选择时钟源
          {
            case 'A': case 'a':          TA0CTL|=TASSEL_1; break;                           //ACLK
            case 'S': case 's':         TA0CTL|=TASSEL_2; break;                          //SMCLK
            case 'E':                            TA0CTL|=TASSEL_0; break;                          //外部输入(TACLK)
            case 'e':                                  TA0CTL|=TASSEL_3; break;                           //外部输入(TACLK取反)
            default :  return(0);                                                                                                    //设置参数有误,返回0
          }
        switch(Div)         //时钟分频                                                                                                    //为定时器TA选择分频系数
          {
            case 1:   TA0CTL|=ID_0; break;   //1
            case 2:   TA0CTL|=ID_1; break;   //2
            case 4:   TA0CTL|=ID_2; break;   //4
            case 8:   TA0CTL|=ID_3; break;   //8
            default :  return(0);                                                                                                    //设置参数有误,返回0
          }
        switch(Mode1)                                                                                                    //设置PWM通道1的输出模式。
          {
             case 'F':        case 'f':
                      TA0CCTL1 = OUTMOD_7;
                      TA01_SET;
                      break;
             case 'B':        case 'b':
                      TA0CCTL1 = OUTMOD_3;
                      TA01_SET;
                      break;
             case 'D': case'd':
                     TA0CCTL1 = OUTMOD_6;
                         TA01_SET;
                         break;
              case '0':case 0:                                                                                                    //如果设置为禁用
                     TA01_OFF;                                                                                                    //TA0.1恢复为普通IO口
                      break;
             default :  return(0);                                                                                                    //设置参数有误,返回0
          }
          switch(Mode2)                                                                                                    //设置PWM通道2的输出模式。
          {
              case 'F':         case 'f':
                      TA0CCTL2 = OUTMOD_7;
                      TA02_SET;  break;
               case 'B':        case 'b':
                      TA0CCTL2 = OUTMOD_3;
                      TA02_SET;
                        break;
               case 'D': case 'd':
                                  TA0CCTL2 = OUTMOD_2;
                                  TA02_SET;
                                  break;
               case '0':case 0:                                                                                                    //如果设置为禁用
                                    TA02_OFF;                                                                                                    //TA0.1恢复为普通IO口
                                    break;
               default :  return(0);                                                                                                 //设置参数有误,返回0
            }
          switch(Mode3)                                                                                                    //设置PWM通道2的输出模式。
                    {
                        case 'F':         case 'f':
                                TA0CCTL3 = OUTMOD_7;
                                TA03_SET;  break;
                         case 'B':        case 'b':
                                TA0CCTL3 = OUTMOD_3;
                                TA03_SET;
                                  break;
                         case 'D': case 'd':
                                            TA0CCTL3 = OUTMOD_2;
                                            TA03_SET;
                                            break;
                         case '0':case 0:                                                                                                    //如果设置为禁用
                                              TA03_OFF;                                                                                                    //TA0.1恢复为普通IO口
                                              break;
                         default :  return(0);                                                                                                 //设置参数有误,返回0
                      }switch(Mode4)                                                                                                    //设置PWM通道2的输出模式。
                    {
                        case 'F':         case 'f':
                                TA0CCTL4 = OUTMOD_7;
                                TA04_SET;
                              P4OUT ^=BIT7;break;
                         case 'B':        case 'b':
                                TA0CCTL4 = OUTMOD_3;
                                TA04_SET;
                                  break;
                         case 'D': case 'd':
                                            TA0CCTL4 = OUTMOD_2;
                                            TA04_SET;
                                            break;
                         case '0':case 0:                                                                                                    //如果设置为禁用
                                              TA04_OFF;                                                                                                    //TA0.1恢复为普通IO口
                                              break;
                         default :  return(0);                                                                                                 //设置参数有误,返回0
                      }
                      return(1);
        }
char TA0_PWM_SetPeriod(unsigned int Period)
{
        if (Period>65535)        return(0);
        TA0CCR0 = Period;
        return(1);
}

char TA0_PWM_SetPermill(char Channel,unsigned int Percent)
                {
                        switch (Channel)

                        {
                                        case 1 :
                                                                {
                                                                                if(Percent>1000)        Percent=1000;
                                                                                if(Channel==1)
                                                                                        TA0CCR1=Percent* TA0CCR0/1000;
                                                                                break;
                                                                }
                                        case 2 :
                                                                {
                                                                                if(Percent>1000)        Percent=1000;
                                                                                if(Channel==2)
                                                                                        TA0CCR2=Percent* TA0CCR0/1000;
                                                                                break;
                                                                }

                                        case 3 :
                                                                {
                                                                                if(Percent>1000)        Percent=1000;
                                                                                if(Channel==3)
                                                                                        TA0CCR3=Percent* TA0CCR0/1000;
                                                                                break;
                                                                }

                                        case 4 :
                                                                {
                                                                                if(Percent>1000)        Percent=1000;
                                                                                if(Channel==4)
                                                                                        TA0CCR4=Percent* TA0CCR0/1000;
                                                                                break;
                                                                }

                                        default:
                                                return (0);

                                }
                        return (1);
                }

相关下载

楼主:
TA0_PWM_SetPeriod(500);//设置PWM周期
    TA0_PWM_Init('s','1','F','F','F','F');//设置pwm时钟源、分频、输出模式
TA0_PWM_SetPermill(1,500);

然后主函数是以上三句话。。。

网友A:
TA0_PWM_SetPermill函数里面的
TA0CCR1=Percent* TA0CCR0/1000;
TA0CCR0改成Period的值,试一试。

网友B:
输不出波形,可以烧官方的例程看看。

网友C:
建议先跑个官方提供的例程试试

网友D:
IO怎么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