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AL中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5-12-10):
os, I2c, AD, TE, TI
如题,由于CC2540 BLE中有一个小的OS,那么在使用DELAY时会造成大量不必要的问题。
但是我在外接一个器件,比如I2C时,每个操作之间必须要使用延时,比如

I2C_Read();
Delay(3ms);
I2C_WRITE();

在这里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使用API函数osal_start_timerEx()的话,怎么样才能回到I2C_Read()的位置呢?

1.可以自己将这部分压栈?
2.还是不得不写大量事件,比如把这个函数拆分,先做I2C_Read(),osal_start_timerEx()之后做I2C_WRITE()?这样感觉好痛苦?

请问大家有什么良策?不甚感激:'(

楼主:
@xyz549040622 @dirtwillfly @豆腐块,大大们求解~

网友A:
有task_sleep类似的API函数吧?

网友B:
延时要求很严格吗?不严格的话用信号量或者事件标志之类的来解决延时吧
既然用操作系统,要多从操作系统的层面来思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task_sleep类似的API函数吧?

没有,主要是一个事件驱动的OS而不是可剥夺的OS,如果使用延时,死循环一会,那么OS什么事都做不了,好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时要求很严格吗?不严格的话用信号量或者事件标志之类的来解决延时吧
既然用操作系统,要多从操作系统的 ...

请问有相关的帖子吗?我没有想到具体的解决办法。。

网友C:
延时是需要重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有相关的帖子吗?我没有想到具体的解决办法。。

找本蓝牙ble的书,只要有介绍OSAL的就可以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1223216-1-1.html
只要不是要求非常严格的延时,尽量从操作系统层面来解决

网友D:
osal里面可以delay,但是不宜超过1ms。

网友B:
引用 网友D:
osal里面可以delay,但是不宜超过1ms。

恩,是的,对时许要求严格的就需要用

网友E:
OSAL中有延时函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