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 PWM转成5V PWM

楼主(2015-12-10):
如何将24V 的PWM转换成5V 的PWM波,用于控制IGBT工作,并且需要做一个硬纸板。刚工作,接触不是太多,特请教大神教一教。
如何选器件,并且需要如何设计,请大神帮个忙,也让小弟能学习学习

网友A:
电阻分压最简单。如果需要较大的驱动电流,后接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最简单。如果需要较大的驱动电流,后接跟随器。

谢谢,要硬纸板上的5V和24V的电,是用在哪个地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要硬纸板上的5V和24V的电,是用在哪个地方的

首先是“印制电路板”即PCB,不是什么硬纸板。其次,5V和24V用在哪我怎么知道!你没电路么?就是自己设计电路也总得有功能需求、参数要求之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