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请问自定义的电源网络如何与IC的默认VCC引脚连接?

楼主(2015-12-10):
使用Protel99se画原理图,电源的网络名称是+12V,很多IC用子件画法,电源引脚是被隐藏且默认是VCC,请问如何与+12V连接上?,不想把+12V再改为VCC了,因为涉及好几张图,如果不连接在PCB中就出现了VCC和+12V两个电源网络了,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请了解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电源引脚默认VCC是没关系的,你可以放置+12V

楼主:
回复沙发:有关系呀!PCB里面已经出现了+12V和VCC两个网络了,实际上这应该是同一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