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水域加热器改造完成

楼主(2015-12-10):
收到板子,下载个Demo试一下,选择的SD_SPI例程。
结果不能正常运行,在论坛搜了一下,有个网友说SD_Drv.c有错误。
修改185行while(sta !=0 );
为:
  1. while( sta != 0 )
  2. {
  3.     sta = sd_send_cmds(SD_CMD17, sectors, 0x01);
  4. }
修改后可以运行了,但还是有点挑卡。
运行效果:

下面就开始准备材料,改造加热器了。
加热器内部空间小,线也不好拆,找了一个不用的插排,用继电器模块控制插排。

加热目标温度40摄氏度(如果有显示模块,可以做成可调节温度),当温度低于38度时KL26Z控制继电器加热,同时D7点亮。

楼主:
当温度大于42摄氏度时,切断继电器,停止加热,D7熄灭,同时发出3秒钟提示音。
代码截图:

运行效果:
温度低于38度时KL26Z控制继电器加热,同时D7点亮。

(白色盒子内部装的继电器模块)

换个角度。

(蓝色容器下面是水域,温度传感器固定在水域中)

楼主:
温度大于42摄氏度时,切断继电器,停止加热,D7熄灭,同时发出3秒钟提示音。

加热用途要求不高,简单的控制方式。
好了,先做成这样了。以后有了芯片,顺带做板子的时候,再想想内置进去,先这么凑合用用。

楼主:
源码在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大于42摄氏度时,切断继电器,停止加热,D7熄灭,同时发出3秒钟提示音。

这个做出来有什么地方能应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