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滤波器增益计算

楼主(2015-12-10):
最近看AID的一份文档,里面的电路增益怎么算都和手册里不对,请问是怎么算的

网友A:
看看你怎么算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怎么算的结果

C10和R6高通我的计算方式是R10/(R10+1/2πFC10)  ,C13  R4和R5组成低通我的计算方式是C13*2πF||R4/R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怎么算的结果

如果不对,请教正确的方式

网友A:
(R10+1/2πFC10) 不对了
两阻抗正交,应该是平方和再开方

忘了+1,虚心求教,即便是这样我反复计算了多次,还是与手册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