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1G高阻,大红袍电阻和片状玻璃釉电阻哪个比较好?

楼主(2015-12-10):
想买1G高阻,不是用于高压,用于小电流测试,不需要考虑功率。

我看taobao

那个大红袍是金属膜电阻吧?但是体积很大,功率很大。

还有一个是片状的声称玻璃釉电阻,是合金吧? 应该不是碳膜电阻,主要是体积比较小。

这连个电阻的性能差不多吧?

楼主:
无法修改原帖。

图片

网友A:
我觉得玻璃釉电阻好。
楼主是做电荷放大 还是 做IV转换 ?

楼主:
I/V转换。 但是两个都写着玻璃釉。
玻璃釉到底是什么,只是封装方式吗。?

网友B:
这些没有参数的电阻,都不靠谱。
阻值精度多少?温飘多少?做测量,这些指标必须考察。

楼主:
我看到taobao页面有介绍,上面那个。

网友C:
这些东西还在TAOBAO上买?浪费的时间都不只这点钱。

楼主:
不在taobao买,去哪里买?去实体店买吗?我觉得实体店很不可靠阿。taobao还可以比较,看评论,看信用。去实体店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无法鉴定,我是外行。

难道去国外买吗?

网友D: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里的介绍:

图解DIY 1pA超微电流测试器

网友E:
玻璃釉是指参杂物质为玻璃聚合物,其噪声特性和碳膜电阻相当.且温度系数不佳.

网友C:
国外买
贸泽买

网友F:
大红袍,情节而已,本人71

楼主:
哇71的老帅哥。
不过上面那个  1pA超微电流测试器 的作者lymex讲片状的那个很烂。
大红袍反而不错。

网友B:
哪个好主要看精度和温飘。
如果两个参数一致,那就是一样好。

网友G:
大红袍大红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