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新手:单片机排阻是干嘛的

楼主(2015-12-10):
俺是新手一个,弄不懂那个单片机里那个排阻是干嘛的,上拉电阻怎么回事,查了好多资料,但在好多流水灯里都没有用排阻,希望大神能通俗易懂的解释一下。太专业表示看不懂

网友A:
只有51里面用排阻。

网友B:
排阻就是一排的电阻,传统51单片机P0开漏,高电平需要接外部上拉电阻。新的增强型51单片机P0也可配置为弱上拉及推挽,就可以不需要外部排阻,例如STC15系列。
(37)

网友C:
上拉电阻一般用于提高端口的驱动能力,如果低电平驱动流水灯就不需要用上拉电阻,只要限流电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