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利用文件夹生成虚拟盘符,解决kinetis不支持中文目录的问题

楼主(2015-12-11):
用kinetis3.0,发现不能debug调试
上论坛请教后才知道是因为它不认中文文件结构
因为我的文件都放在一个目录下,用了很多年,都是中文标识,目录藏得很深,而且是多台pc自动云盘同步的。
刚才想到,可以将运行目录转换为虚拟盘符,
实验了一下,确实可行!
比如,我的工作文件夹是:
d:\我的文件\飞思卡尔\kinetis\火星计划2\projetc......
那么可以用subst生成一个虚拟盘符X:
subst X: “d:\我的文件\飞思卡尔\kinetis\火星计划2“

然后KDS将工作目录设置在X:,一切就很顺利了

楼主:
我是把subst指令放在一个。bat文件中,鼠标双击这个。bat就会生成X:盘了

网友A:
关联目录右键菜单,可以方便的挂到常用的盘符下

网友A:
盘符挂载.bat也可以手工输入盘符,要改一下
[url=home.php?mod=space&uid=3148]@echo[/url] off
echo echo %%0 > %SystemRoot%\SubstToX.bat
ECHO subst /d x: >> %SystemRoot%\SubstToX.bat
ECHO subst x: %%1  >> %SystemRoot%\SubstToX.bat

reg add HKEY_CLASSES_ROOT\Folder\shell\挂载到X:\command\  /f /d "%SystemRoot%\SubstToX.bat %%1"

pause

网友A:
怎么代码自动加上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盘符挂载.bat也可以手工输入盘符,要改一下

这个代码每次开机都要运行么?

网友B:
这样搞不是个事 要官方早点支持中文目录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搞不是个事 要官方早点支持中文目录才行

这么解决还算简单
等还不知道要啥时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代码每次开机都要运行么?

是的,只能在启动之前有效,长期有效的命令是MKLINK,字面意思是创建一个连接,可以在一个目录中连接到目标文件或目录

网友A:
这是一个测试,这个连接不用时可以直接删除,WINDOWS中是一个快捷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测试,这个连接不用时可以直接删除,WINDOWS中是一个快捷方式

这个保存在磁盘中,要求NT分区,重装系统都会存在,只要不删除或格式化

网友A:
win中要vista及以上系统,linus中很早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C:
是调试软件不支持中文目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