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面包板,应该买那些零件……?

楼主(2015-12-11):
学习完理论,应该动手实践了,问题来了:

想买一块面包板,自己插零件玩,可是零件的种类太多了,挑的挑眼花了……

有没有新手常用零件大全之类的**呢?

我大概想了一些:

1、面包板2块大概够用了
2、单片机2块,跟面包板配套
3、晶振有好几种,每种多少个?
4、电源模块2个,5V的
5、万用表应该有一个吧?
6、电阻……好多种,不知道选哪个
7、电容……好多种,不知道选哪个
8、其他各种芯片,好乱哦……
9、数码管、显示屏等显示设备
10、按键等,输入设备
11、USB接口,往里面拷程序用

小白一个,脑子实在太乱了……这么多应该够了吧?

网友A:
先看看要做啥玩,然后根据玩的内容选零件
要不然很多选了也用不上

网友B:
是的,赞同楼上的,先要确定好自己想做什么,然后再一步一步缩小,最后精确到参数

网友C:
首先你要知道自己做什么,然后设计电路,根据原理器件参数选择器件

网友D:
新手如果能自己买块通用版,自己焊接电路调试进步会更大,不过比起拿块面包板在那插来插去,要麻烦许多,当然学习本来就是个浴火重生的过程。